Siemens软件
WinCC 5.0不能激活

楼主(2006-10-30):
我的WinCC5.0,可以制图,有授权,操作系统2000
可我激活运行时(未曾连PLC)就出现了激活到了70%,马上又出现了取消激活的情况.
WinCC5.0不能用,苦闷死了,
请高手解答,在下先多谢了!!!

楼主:
安装了N次了,难道是安装盘有问题>

网友A:
安装个补丁

楼主:
眼镜1998有补丁吗?介绍一个
SJBO_2003@163.com

楼主:
先在这里谢谢, 眼镜1998和 www.gkzl.com两位大侠

网友B:
要安装WIN2K+SP4+IE6.0才行。

楼主(2007-02-25):
我是装了WIN2K+SP4+IE6.0呀,怎么还不行呀

网友C:
可能是:新建的工程属性要设一下,启动图面是空的,
要把你画的xxx.PDL文件名设进去,我开始用时也遇到过

网友D:
应该是变量记录的问题,先把归档取消试试

网友E:
肯定是安装问题,我也试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