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下问:什么是PLC LINK,请大侠赐招!!!!

楼主(2006-10-30):
   台达菜鸟下问:什么是PLC LINK,请大侠赐招!!!!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自己先顶了,是不是特指PLC与伺服电机的啊.

网友A:
PLC link指的是通过对主站PLC中的一些特D,特M进行操作,即可不用MODBUS指令而实现主站PLC与从站设备(一切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之间的MODBUS通讯.

网友A:
所以说,从站可以是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等一切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具体操作可以去参考DVP-PLC应用手册.

楼主:
   明白了,谢谢teamo.wan

网友B:
plc link 就是PLC之间485通讯的一种方式,他的优点就是不需要编程序能达到
PLC之间数据共享的功能,松下FPX等都有此功能

楼主:
   谢谢华东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