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的PLC通过以太网通讯请教

楼主(2006-10-30):
不同品牌的PLC通过以太网通讯改怎么做呢?
比如西门子S7-300/400PLC和其它厂商的PLC想通过以太网通讯,是不是只要提供相关的以太网接口就行了?还要组态编程序吗?

网友A:
虽然都是以太网,但是协议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协议不一致,则不能完成直接通讯,需要协议转换设备,或其他软件接口如opc来解决。

网友B:
不同厂家的PLC有自己的以太网模块,需要在各自的PLC上进行组态和配置。上位机可以根据不同的设备的协议进行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