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V11可否实现反拉力

楼主(2006-10-30):
我们厂里有台设备,利用施耐德ATV11来控制普通的40W的电机,看它的动作电机是反转的,用来提供反拉力,我打电话咨询施耐德,人家说这么做不可以,会在变频器侧产生母线过电压报警,呵呵,请各位大虾指教下!

网友A: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的,就向过马路不能乱穿一样,但是,实际上,电机比较小、转速也不大的话,可能危险也不大。反正我自己是不敢这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