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纱机变频改造.急!!!

楼主(2006-10-30):
我现在,正在对细纱机进行改造,好多问题不能解决,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我要改造的细纱机,为双速电机4级/6级,15KW/7KW,工作过程为启动时应用6级启动,启动完成后自动投切到4级运行.如果生产中发现有断头现象要切到6级接断头,接好以后从新切到4级运行.运行过程就是这样.而且,他们根据生产不同的纱线,通过换传动轮大小的方式来改变总体速度.
  目前想通过,变频调速来对这个系统进行改改造,需要达到运行前可以平滑的设定最高运行速度,工作过程中有两种速度可以切换,最好不要改变原有二次控制线路,希望高手指点!急!!!

网友A:
两种速度你可以才用2段速,接个开关出来就可以了,变频本来就是平滑启动到最高速度的,

网友B:
我刚刚改造了一台经纬的细纱机,调速使用一电位器即可,方便操作员调速。
二次控制线路根本不用动的。
如要帮助给我邮件jack_he8@163.com

网友C:
变频器要放大一档

网友D:
是FA506吧细纱机吧 变频改造能发份资料吗?
zjghyw@126.com

网友B:
我会尽快把资料发上来。

网友B:
已经发上来了,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D(2007-01-31):
山西经纬的细纱机FA506 PLC程序有吗?
zjghyw@126.com

网友E:
利用变频器的简易PLC就可以实行小沙慢速 中沙高速 满沙慢速 皮带楞换1W转

网友F:
可以用变频器(内置张力控制器)+PLC+HMI来实现.

网友E:
传统细纱机由于其运行转速是通过更换皮带盘来实现的,不能实现运转过程中的变速,因此造成小纱及大纱阶段产生较高断头率,损失原料,并影响纱线的产量及质量。采用变频调速器可实现细纱机的无级变速,使纱线在各个阶段所受张力恒定,从而提高产值量。 一、概述 细纱机是纺纱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精纺机械的运行时间最长,且需要强驱动力。由于该道工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纱线的质量和产量,选择细纱机传动用电气元件是重要的关键。细纱断头是细纱生产最主要的危害,它是细纱生产实现优质高产低耗大卷装的主要障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生产率的绊脚石。 我们知道,以前国产细纱机普遍是不调速的,针对不同品种,通过选用不同的皮带盘来确定锭子的转速,这类细纱机其纱线在不同阶段所受张力不同,在纺纱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纱线在纺纱的不同阶段所受张力是不同摹P∩词彼苷帕ψ畲螅猩词彼苷帕ψ钚。笊词彼苷帕τ直戎猩创蟆?BR 如选用n1的速度纺纱由于纱线所受张力大于所能承受的张力,生产时会产生很多的断头,从而影响产品的质量,使消耗增大。如采用n3的速度纺纱虽断头率较低,但产量又会受到很大影响,产量偏低。选用速度n2较为理想。因此选用合适皮带盘达到最佳纺速是保证细纱生产的关键。但即使选择好了最佳工艺速度,仍存在着小纱、大纱时断头较多,中纱时存在着“速度损失”。如果能使纺纱速度在小、中、大纱时做不同调整,将张力曲线B矫正为恒张力曲线则可同时达到小纱大纱时基本无断头,中纱速度得以加快的目的,使产量、质量同步提高。设备能够高效,方便地纺高支纱,以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二、细纱机变频调速恒张力运行的实现 采用变频调速器控制细纱机的主传动电机,可方便地达到以上目的。一九九四年我们采用日本SANKEN电机株式会社研制的新型低噪音、多功能变频调速器SAMCO—L系统,开发了满足细纱机运行的特殊功能。 因为张力与转速成近似的反比关系,小纱和大纱时,适当地降低转速,可减小细纱所受张力。中纱时,使转速高于原不调速时的转速,此时张力仍低于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张力,弥补原不调速时的“速度损失”,以提高产量改变纺纱品种时,只需通过变频器键盘改变5个参数,即可改变以上工艺曲线。 CD41=小纱运行转速n1CD141=小纱运行时间T1 CD42=中纱运行转速n2CD142=小纱运行时间T2 CD43=大纱运行转速n3 (以上数据可用密码保护,使无关人员无法随意改变) 由于小、中、大纱阶段直接反映在细纱锭子上,这三个阶段无明显的分界点,无法测量,我们采用纺纱时间取代。针对一般品种细纱,小纱阶段大约需要1-2.5小时,中纱阶段约5-8小时,大纱阶段约1-2小时。具体数据由经验丰富的车间工艺员来设定。需要注意的是,大纱阶段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实用中我们设定CD143为最大数值65000秒(约18小时),当一落纱纺完时,变频器停止输出,落纱信号有效,使变频器的图形运转程序复位。这样上新的一落纱时,变频器便又从小纱阶段开始运行了。 三、改造效果 通过控制回路的设计,采用SAMCO—L系列变频调速器改造的细纱机,可保证挡车工按以前的操作程序操作,操作台不做任何改动。同时具有中途停车、纺满自停、自动倒捻等原有功能。突然停电时变频器内部的工艺曲线依然存在,并可记忆此时的工艺速度及运行时间(自动记忆工艺断点)。在电网恢复正常后,电机可软起动到达停电时的工艺点,并继续完成工艺曲线,如图4。SAMCO—L系列变频器有较强的状态显示能力,运行时可显示当前所处的工作点,即处于哪一个阶段(小纱、中纱、大纱),当前锭子的转速,本阶段运行还剩多少时间。便于企业进行产质量监测和管理,并可实现不停机交接班(可统计产量)。 采用变频调器更便于设备管理及设备保护变频器可对电动机做过电流、过负载、过电压、欠电压、短路、接地等各种保护,并可显示故障点。变频器可实现设备软起动及无级变速,在提高成纱质量的同时,也延长了设备及电机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电动机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提高了功率因数,节电率一般在10-35%之间。 河南省第三毛纺织厂采用SAMCO—L系列LF—15K变频器改造了全厂15台B583细纱机,接线很简单,除变频器外,只增加了一只微动开关(用于落纱复位)。挡车工普遍反映很好,细纱断头率下降了70%,同时产量约增加10%,电机电流由28A左右下降为21A左右。内蒙青鸟毛纺厂、南京毛纺厂七十年代末引进的意大利COGNTEX细纱机,原调速方式为改淦ご值拇本妒迪直渌佟U龅魉僮爸糜行矶辔⒍兀蹬浜弦布丛印S捎谑褂媚晗抟压魉俨糠忠盐薹üぷ鳎馍Ъ乙盐薇讣┯Γ分柿课薹ūVぁ2捎肧ANKEN公司LF-22K变频器改造细纱机后,将原有调速装置全部拆除,纺纱过程的转速大小按工艺人员设定的工艺曲线运行,一改过去的动态调速而为静态调速。据统计仅节电率即达35%,30KW电机电流由58A下降为28-35A。由于工艺曲线参数可以锁定,避免了以前部分挡车工为赶产量随意改变车速的现象,更便于生产管理。因原有设备刹车装置早已损坏,每次纺满停车时,有较多无法使用的尾纱,消耗较为严重。我们又为该厂制做了留尾纱装置,保证了在钢领板下降到底时,锭子也刚好停转,大大减少了原料消耗,仅此一项,每台细纱机每年即可节约数千元,经济效益颇为可观。 随着国内外变频调速器的发展,许多变频器厂家的新产品已有自动图形运转功能,如日本三恳IHF系列,日本富士G9S和G11S系列,日本明电VT210S系列。由于这些变频器的定时单元数值为0.1-6500.0秒,用于细纱机控制时需要在中纱阶段多采用几个定时单元。但用于高支纱时可能总累积时间不够,需改用PLC控制变频器来实现。

网友G:
变频器的多段速命令就可以呀

网友H(2007-04-13):
是FA系列细纱机吧 变频改造能发份资料吗?

网友H:
 是FA系列细纱机吧 变频改造能发份资料吗?
houjinjun@sina.com

网友I:
最簡單的辦法:
在主電機串接變頻,變頻的運行信號短接,速度選擇用電位器設置.
要智能化高一點可使用變頻的程序運行,分多段速

网友D:
要智能化高一點可使用變頻的程序運行,分多段速,怎么采信号呀?

网友J(2007-12-10):
有一批FA506细纱机要进行改造,但能力不够,有合作的吗?

网友K:
很好做的

网友K:
如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shanyu14@yahoo.com.cn

网友L(2008-02-20):
专业细纱机变频改造,有意向的请和我联系

网友M(2008-05-14):
济南变频科技专业细纱机变频改造        13573119501

网友N:
有需要ABB变频传动的资料请登陆我们的网站北方服务中心 ,www.ounengkeji.com 联系人 郭旭 13439428268 QQ787801445

网友O(2009-05-04):
谁有PLC的程序有吗?

网友P:
呵呵,细纱机改造问题啊,其实也不是很难的问题,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有507,128,129细纱机,其中128全部都是有变频器的,全自动的,我们现在用的伦茨的变频器,西门子的PLC,来完成纺纱的。

网友Q:
深圳正弦电器有限公司是以变频器专业制造与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敬请关注我公司网站:http://www.ebpq.cn/co.asp?id=13347 联系人:梁端翔 手机:13692263428

在这方面我们公司改造也很成功、也可以登录我们公司网站看看成功案件:WWW.SINEE.CN/

网友R:
利用多段速控制,方法采用定长计数进行。

网友S:
呵呵。。广告着时不少

网友T(2010-02-07):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就是将一落纱的时间总时长分为三个时段(小纱、中纱和大纱时段),就是将在原来的“最佳工艺锭速”下恒锭速纺纱时,从始纺开始到基本不出现断头的时间称为小纱时段(小纱时段一般占一落纱总时长的5%~15%);从中纱过后又出现断头到满管结束时称为大纱时段(大纱时段一般占一落纱总时长的5%~10%)。再根据纱线在纺纱各时段张力允许的速度下,设置小纱和大纱时的降速范围及中纱时的升速范围,将“最佳工艺锭速”作为调速控制器的设置锭速,系统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实现纺纱过程的动态变锭速控制,也就是纺纱过程中的恒张力控制。
    多功能控制器也允许使用一落纱缠绕的纱线总长度和小纱、大纱时段所占长度与一落纱总长度的比值替代三时段参数,称为三区段。安装多功能控制器的细纱机,在小纱和大纱时降低5%~10%的速度(目的是降低断头率),在中纱时根据细纱机的车况提高5%~15%的速度(目的是在不断头的情况下提高产量),而中纱的长度约占一落纱总时长的80%,这样可使纺纱的整体速度提高了10%左右,细纱产量也就提高了10%左右。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变频器对主电机转速进行动态调整,可实现细纱机的软起动及无级变速,在提高成纱质量的同时,也延长了设备及电机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电动机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提高了功率因数。系统还可以自动检测电机的空载参数和负载转矩变化,实时调整电机的空载电流和工作电压,提高了电机的运行效率,有效地解决了细纱机普遍存在的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节电率根据细纱机的车况一般可在10-35%之间。 使用变频器还可以对电动机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保护。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的安装接线简单,不对细纱机原来的控制电路做任何改动,保留并使用细纱机原有的全部功能。安装该多功能调速控制器后,打开控制器的控制开关,通过人机交互界面(触摸屏)可以很方便的输入变锭速控制需要的工艺参数,挡车工仍按以前的操作方法并使用原来的操作按钮进行操作,控制器就可以按照变锭速的方法控制细纱机运转,实现恒张力控制;关闭该控制器的控制开关,细纱机仍使用原来的控制电路按恒锭速的方法控制细纱机运转。通过选择控制器的控制方式,也可使用控制器按恒锭速的方法控制细纱机运行。   在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控制细纱机变锭速运行时,停车关机或突然停电时工艺曲线依然保存在控制器中,并可自动记忆停车或断电时的工艺速度及运行时间等数据,在重新开机或恢复供电后,继续开车可软起动到达停车或停电时的工艺点,并继续完成余下的工艺曲线。改变纺纱品种时,只需通过触摸屏输入新的工艺参数并选择该工艺,即可改变纺纱工艺曲线。该控制器可以保存40个细纱机变锭速控制的工艺曲线,可随时选出使用。工艺输入和选用及工艺人员设定的与工艺有关的参数可以锁定,必须使用密码才能操作,有效地避免了意外改动而影响在纺纱的工艺参数和纺纱质量。系统还设有各班组、管理和全局等密码,便于生产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通过人机交互界面可以显示牵伸、喂入速度和锭子当前转速,当前所处的纺纱时段(小纱、中纱、大纱)和纱管成型进度,当前使用的工艺编号和生产班组等信息。可以记录各班组的机台使用效率和班组当班的产量,累积各班组的开机时间、纺纱长度和重量。还对机台上的在纺纱单独计量长度和重量,可以实现不落纱交接班,提高了细纱机生产效率,同时也为以后工序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好处。

网友T:
在我国大力提倡节能减排形势下,经过三年的研究实验,我公司终于研制成功细纱机多功能控制系统,核心技术为恒张力纺纱技术,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可以显著改善目前还在运行的各种型号细纱机的运行技术指标,减少人工投入和劳动强度。达到节能在5%~35%,人机界面操作简单,适应高温、高湿的工作条件,不落纱交接班,精确记录班产。存储40条工艺数据,对于经常更换纺纱品种的厂家尤为适用,不用更换皮带轮,按存储的工艺条件生产即可,非常方便,还可以联网使用,工王工:13582718995 13832760137 QQ:249478255 940616208
邮箱 :anjia555@yahoo.com.cn

网友U(2010-03-30):
专供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变频器

节能,增产。

王先生

网友V(2010-08-25):
本公司广州文信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是丹佛斯变频器、麦格米特变频器PLC人机、ABB变频器、台达全系自动化列产品销售一级自动化集成商,其中麦格米特纺织行业细纱机专用变频器AD200E,是针对纺织环境特点而专门设计的。WWW.WX-MOTION.COM

网友W:
河南万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变频改造的,

www.hnwhjd.com

网友X(2011-04-26):
我们想改造经纬FA506-21的细纱机,用丹佛斯302变频器改造,有弄过的大侠给点参考!谢谢了!可以发我邮箱:baishaopo521@163.com

网友Y:
如果是节能的,真没有多少,主要是改善工艺吧。想起细纱机就想起那个头疼的代理商

网友Z:
细纱机 日立的 变频最给力

网友AA(2011-08-16):
智能型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
高效、增产、节能、降耗、方便、实用

一、产品简绍;
我厂生产研发的新型FA500-M1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是一种附加在原细纱机控制系统中的控制装置,在不改变原机电路、操作方法及功能的基础上,利用控制器上的触摸屏(HMI)输入纺纱工艺等参数,通过控制器中的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变频器实时改变锭子转速,使纺纱过程的纱线张力近似恒定,满足纺纱工艺的要求,提高纱线质量,减少断头率,并且提高了纺纱速度,增加了机台产量。在机台运行中,实时监测电机的负载变化调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提高了电机的运行效率,节电率可达3%~10%左右。控制器还具有完备的班组管理和计时、计长、计重等功能,可实现不落纱交接班,提高机台的生产效率。

现有的环锭细纱机纺纱速度主要受细纱断头的约束,而细纱断头是细纱生产中的主要危害,也是细纱生产实现优质、高产、低耗的主要障碍,直接影响到细纱的质量、产量及生产效率。环锭细纱机纺纱速度的提高受到纺纱气圈张力的牵制,气圈张力变化又受气圈角速度、卷绕半径、气圈高度等因素影响,细纱断头的主要原因就是气圈张力值瞬时超过纱线的抱合强力值造成的,减少断头率是提高细纱质量和产量的关键。
目前国内使用的环锭细纱机大部分是恒锭速的,这类细纱机在纺纱时根据细纱的不同品种,事先通过选用不同直径的皮带盘来确定锭子的转速,不能在纺纱运转过程中实现对锭子转速的动态控制。锭子在恒速运转时,若选用锭速较高时,纱线所受张力大于其所能承受的张力时会产生很多的断头,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使消耗增大。若选用锭速较低时,虽然断头率较低,但产量又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只能选用一个折中的锭速作为“最佳工艺速度”,即在中纱时保证产量的同时又要兼顾到小纱和大纱时的断头率。即使选择了这样的“最佳工艺速度”,仍然存在着小纱、大纱时断头较多,中纱时又损失了产量。
细纱纺纱过程中,在纺纱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纱线在纺纱的不同阶段所受张力也不同,其中一落纱中小纱时张力最大,大纱次之,中纱最小。如果能够根据一落纱中各阶段的张力变化规律实现锭子转速的自动调整(变锭速),尽可能地保证纺纱各阶段的张力恒定,将一落纱过程中的张力曲线矫正为恒张力曲线,就可以同时做到小纱、大纱阶段基本无断头,中纱阶段又可以提高纺纱速度的目的,使产量、质量同步提高,这对实现优质高产,降低损耗和减轻挡车工劳动强度将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细纱纺纱时张力与锭子速度的关系,即当锭速增大时纺纱张力随着增大,且锭子速度越高,纺纱张力增加值就越大的变化规律,通过调整锭速来控制张力,就可以使纺纱过程的张力变化近似于恒定。即在小纱纱线张力大时使用较低的锭速;小纱上升时纱线张力渐小适时增快锭速;中纱纱线张力小时使用较高的锭速;大纱开始时纱线张力渐大减慢锭速;快到满管位置时又使用较低的锭速,同时在空筒管开车生头时纱线张力波动大,采用适宜接头的低速运行。这样就可以实现细纱机在纺纱运转过程中的变锭速控制,使纱线在各个阶段所受张力趋于恒定,从而降低断头率,提高细纱产量和质量。

FA500-M1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就是将一落纱的时间总时长分为三个时段(小纱、中纱和大纱时段),就是将在原来的“最佳工艺锭速”下恒锭速纺纱时,从始纺开始到基本不出现断头的时间称为小纱时段(小纱时段一般占一落纱总时长的5%~15%);从中纱过后又出现断头到满管结束时称为大纱时段(大纱时段一般占一落纱总时长的5%~10%)。再根据纱线在纺纱各时段张力允许的速度下,设置小纱和大纱时的降速范围及中纱时的升速范围,将“最佳工艺锭速”作为调速控制器的设置锭速,系统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实现纺纱过程的变锭速控制,也就是纺纱过程中的恒张力控制。
FA500-M1多功能控制器也允许使用一落纱缠绕的纱线总长度和小纱、大纱时段所占长度与一落纱总长度的比值替代三时段参数,称为三区段参数。
安装FA500-M1多功能控制器的细纱机,在小纱和大纱时可以降低5%~10%的速度(目的是降低断头率),在中纱时根据细纱机的车况提高5%~15%的速度(目的是在不断头的情况下提高产量),而中纱的长度约占一落纱总时长的80%,这样可使纺纱的整体速度提高了10%左右,细纱产量也就提高了10%左右。
FA500-M1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变频器对主电机转速进行动态调整,可实现细纱机的软起动及无级变速,在提高成纱质量的同时,也延长了设备及电机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电动机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提高了功率因数。系统还可以自动检测电机的空载参数和负载转矩变化,实时调整电机的空载电流和工作电压,提高了电机的运行效率,有效地解决了细纱机普遍存在的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节电率根据细纱机的车况和纺纱工况一般可在3%-10%之间。 使用变频器还可以对电动机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保护。
FA500-M1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在启停细纱机和变锭速运行时,锭速的变化都是渐变的,彻底消除了电机启动时对细纱机传动、牵伸、缠绕等运动部件的机械冲击,延长了机械零件的使用寿命,减少了保全维修工时和停车时间,降低了细纱机的维护成本。
FA500-M1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的安装接线简单,不对细纱机原来的控制电路做任何改动,保留并使用细纱机原有的全部功能。安装该多功能调速控制器后,打开控制器的控制开关,通过触摸屏可以很方便的输入变锭速控制需要的工艺参数,挡车工仍按以前的操作方法并使用原来的操作按钮进行操作,控制器就可以按照变锭速的方法控制细纱机运转,实现恒张力控制;关闭该控制器的控制开关,细纱机仍使用原来的控制电路按恒锭速的方法控制细纱机运转。通过选择控制器的控制方式,也可使用控制器按恒锭速的方法控制细纱机运行。
FA500-M1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控制细纱机变锭速运行时,停车关机或突然停电时工艺曲线依然保存在控制器中,并可自动记忆停车或停电时的工艺速度及运行时间等数据,在重新开机或恢复供电后,继续开车可软起动到达停车或停电时的工艺点,并继续完成余下的工艺曲线。改变纺纱品种时,只需通过触摸屏输入新的工艺参数并选择该工艺,即可改变纺纱工艺曲线。该控制器可以保存40个细纱机变锭速控制的工艺曲线,可随时选出使用。工艺输入和选用及工艺人员设定的与工艺有关的参数可以锁定,必须使用密码才能操作,有效地避免了意外改动而影响在纺纱的工艺参数和纺纱质量。系统还设有各班组、管理和全局等密码,便于生产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FA500-M1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通过触摸屏可以显示牵伸、喂入速度和锭子当前转速,当前所处的纺纱时段(小纱、中纱、大纱等)和纱管成型进度,当前使用的工艺编号和生产班组等信息。可以记录各班组的机台使用效率和班组当班的产量,累积各班组的开机时间、纺纱长度和重量。还对机台上的在纺纱单独计量长度和重量,可以实现不落纱交接班,提高了细纱机生产效率,同时也为以后工序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好处。
二、现环锭细纱机特点及控制电路存在的问题;
现有的环锭细纱机纺纱速度主要受细纱断头的约束,而细纱断头又是细纱生产中的主要危害,也是细纱生产实现优质、高产、低耗的主要障碍,直接影响到细纱的质量、产量及生产效率。环锭细纱机纺纱速度的提高受到纺纱气圈的牵制,气圈张力变化又受气圈角度 速度、卷绕半径、气圈高度等因素影响,细纱断头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气圈张力值瞬时超过纱线的抱合强力值造成的,减少断头率是提高细纱质量和产量主要的关键。
原有的细纱机控制电路多采用双速电机,启动和接生头时采用低速,纺纱时采用高速,在意落纱的纺纱过程中不能改变纺纱速度,因此只能选用一个折中的锭速作为工艺速度,即在中时时保证产量同时又要兼顾大小纱时的断头率,所以仍然存在着小纱、大纱时断头较多的问题,着纱时又损失了较多的产量。在启动时因为速度变化大对机台产生冲击,即降低了机械零件的使用寿命,又影响了细纱机纺高支纱能力。

三、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细纱纺纱过程中,在纺纱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纱线在纺纱的不同阶段所受张力也不同,其中一落纱中小纱时张力最大、大纱次之、中纱最小。我们根据这一特点通过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能够根据一落实中各个阶段的张力变化规律实现锭子速度的自动调整(变锭速),尽可能地保证纺纱各阶段的张力恒定,将一落纱过程中的张力曲线矫正为恒张力曲线,就可以同时做到小纱、大纱阶段基本无断头,中纱阶段又可以提高纺纱速度的目的,使产量、质量同步提高,这对实现优质高产,降低损耗和减少挡车工劳动强度将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细纱纺纱时张力与锭速的关系,即当锭速增大时纺纱张力随着增大,且锭子速度越高,纺纱张力增加值就越大的变化规律,通过调整锭速来控制张力,就可以使纺纱过程的张力近似于恒定。即在小纱时线张力的适用较低的锭速;小纱上升时纱线张力渐小时适用增快锭速;中纱时线张力小使用较高的锭速;大纱开始时纱线线张力逐渐变大减慢锭速;快到满管位置时有使用较低的锭速,同时在空筒管开车接生头时纱线张力波动大,采用适宜接生头的最佳低速运行。这样通过控制器的系统程序,完成整个纺纱过程中平滑的无缓冲的变锭速控制,使各个阶段所受张力趋于恒定,从而阶段断头率、达到节能提高细纱产量和质量的目的。

四、产品功能及特点;

★ 安装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可以使原细纱机功能和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水平达或超越最国内新型细纱机,可以达到较为理想的恒张力状态,大幅度提高纱支的质量,从而提高产成品的价格,提高企业效益。
★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功能,利用控制器的触摸屏可以方便的输入输入纺织工艺等参数,并可以储存40组纺纱工艺。可以通过触摸屏观察细纱机主轴、罗拉、实际运转功率、工艺曲线、锭子的实际转速和线速度等参数。
★ 安装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后,可实现细纱机的软启动及软停车,减少了棉纱的张力冲击,降低了细纱机断头率,提高了细纱机的产量和质量,减少了落花回纺,全过程保持纱线的张力恒定,减少毛羽的产生。给企业带来效益。
★ 独有的断点自动接续功能,就是中途停车之后再起车(如意外停电),程序会按照停车时的工艺时段的时间点或长度点经软启后接续运行,并且可以在运行中调整工艺,无须停车重新启动机器和等到下一落纱,调整完成后可立即执行新工艺。可以大量减少原材料的无谓消耗,尤其是在工艺调整改工艺阶段和空气的温度湿度变化较大机台比较难纺的时候。
★ 所有的控制全部是程序自动运算完成,无需外接传感器。本程序完全由我公司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工艺需求研发新的功能。现有的功能特点中就有不少是根据客户需求研发的。
★ 应用得当可大量减少人工的使用。
★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具有良好的速度控制性能,可以按一落纱的时长(min)或长度(m)分别计量,分段控制锭子转速计平滑变速,提高了原细纱机的纺纱速度,使产量提高5%--15%左右。
★ PLC直接驱动变频器,减少了中间环节,减少了投资和降低了故障
★ 安装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后,可以提高原细纱机纺高支纱的能力,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储备和发展空间。
★ 安装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后彻底消除了细纱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提高了电动机的效率及功率因数,有效减少电机的空载损耗。根据不同机台的工况和纺织工艺的不同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采用先进的电动机动态转矩及能耗运算方法,具有独特的电动机运行状态检测和节电控制功能,根据机台状况节电率可在3%--10%左右。
★ 安装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后,消除了启动时对细纱机的机械冲击,降低了细纱机故障率,减少机械零部件的损耗,维护工作量减小,机台工作效率提高。并可适当延长大修、中修的保全期限。
★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具备完备的班产数据管理功能,可实现不落纱交接班,提高了细纱机的运转效率。
★ 安装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后,可对所有安装后的细纱机实施网络管理,(接入现有局域网或独自组网,公司的高层、销售等部门可实时了解公司的生产数据)信息传递高效准确,资源共享,是传统并行信息系统无法达到的,且造价低性能稳定。提高了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 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还具备真对细纱机保全、工艺、电气和管理人员的诸多实用的先进功能,而且界面人性化,操作简单,多级密码方便了非专业人员的操作和使用。
★ 设备高速运行时,素质低的挡车工接不上头,本产品设有接头程序,平稳过渡接头过程,而且此程序可用做更换钢丝圈程序使用,使钢丝圈在更佳的速度下磨合。
★ 有效的能效管理功能,有效的控制细纱机的功耗和运行,能在峰谷平综合电价的地区合理使用电能,就是低电价时高速运行,高电价时节能运行。所有的控制由程序自动完成。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
★ 简化了改纺的过程和改纺的精度及可操作性,原来改纺要换轮和皮带及牵伸,有四个变量,精度很难掌握,现在只用调一个变量或者两个变量,加上我们40条工艺储存,使改纺变得可精确操控而且简单易行。
★ 安装我们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是享受国家政策支持的,从节能、变频改造、利用峰谷平电价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总之,安装我们的设备可以给企业带来多项综合的收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五、产品种类;
◆ FA500-M1; 附加在原细纱机控制系统中的控制装置,在不改变原机电路和操作方法及功能习惯的基础上实施改造,改造耗时30-60分钟。

◆ FA500-M2; 将原细纱机电控部分全部去除,保留原机主令和检测元件,将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重新安电控柜内实施改造,改造耗时60-180分钟

◆ FA500-M3; 针对部分较老的机型,原设备控制电路老化必须去除,原电控柜部分安装空间太小,利用特殊的设计将细纱机多功能控制器安装在柜门式的机箱内,替换原机控制门。
六、使用环境;

输出功率; 22KW(最大)
输出电流; 45A (最大)
工作方式; 连续
使用环境; 温度0﹋50℃,湿度小于95%,无结露、无腐蚀气体场合
外形尺寸; 640mm*660mm*300mm(宽*高*厚)通用性

附:现场安装图片

1、502改装后实际效果图,面板颜色可根据客户实际更改

2、麻纺细纱机现场改造图片

联系电话:王工: 13582718995

QQ249478255
邮箱:anjia555@yahoo.com.cn

网友AB:
你好,你们说的能做到吗

网友AB:
细纱机改造,那位大虾有FA506PLC程序,我QQ邮箱2213727836@qq.com谢谢

网友AC(2011-10-14):
 纺织专用网络智能变频器简介

原理:一落纱的断头分布是小纱最多,大纱次之,中纱最少。通过应用变频器来自动控制电机的转速,达到自动调节锭速,自动控制大纱,中纱,小纱各阶段气圈涨力,最终达到减少短头,增加产量的目的。

优点:A 专为纺织厂设计的散热结构,完全解决,变频器散热问题。先进的铝格栅散热结构,去除风扇,使变频器在纺纱厂高温,飞花多的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这一特点是通用变频器没有的)

B 智能变频器根据细纱机运行的特点,变频器硬件线路和软件都进行了改进,增加了很多细纱机专用的功能,有纱线张力控制,各班产量的统计,速度、电流、温度的显示,等等,不用增加PLC和文本显示即可在目前国内所有的细纱机上直接进行加装,节约了改造费用

C降低断头率约20-50%,提高产量约5-10%;

D 更改工艺时,无需更换皮带盘,直接在办公室电脑上修改参数即可。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少停车时间。为更换品种赢得了宝贵时间;

E 网络功能,实现实时监控。联网后,在办公室即可实时监控每台车的产量、前罗拉速度、电流等。另外通过对电流变化的分析,可提前发现设备故障,及时处理,减少停台时间,降低维修费用;

F安装变频器后,电机的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78提高到0.92,降低了无功电流,线路损耗。

综上所述,网络智能变频器为棉纺厂提高了生产效率,相当于一年工作13个月; 网络监控功能,提高了纺纱厂管理水平.

晋中丰润德电气有限公司

欢迎浏览我公司网站 http://www.jzfrd.com.cn

网友AD:
就是个两段速的问题,怎么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AE(2013-09-19):
是啊很好搞的不会太难的细心点

网友AF:
电机选15KW那档,把原来的接的电源线拆除,原接触器触点接控制线到变频器组成对应多段速控制。运行信号两只接触器触点信号相并。当然变频器电源接在原三相保险管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