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控制

楼主(2006-10-30):
我想找个软件,有CNC功能,而且我只要把图形输入电脑,可以转化成G代码.如果那位朋友能提供相关信息,很是感谢!
联系电话:13916858908.

网友A:
什么图形?至少要知道是几维的图形,两维的选择余地比较大,三维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有!!但是我不可以免费提供!因为我也是买的

网友C:
mastercam,caxa,pro/e
大都具有你所说的功能
cnc功能也分车,铣,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