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E线是否要在铜排短接起来

楼主(2006-10-30):
背景:
甲方提供两路电源(1250A开关),应该是从两个变压器过来。
我们这边总包现场所有机电、仪表、控制部分。
总电机约450个(全是小电机),总功率约350KW。
甲方要求承包商进线是采用自动切投装置,咨询过SCH,自动切投装置是630A,本项目可能要使用800A进线开关,SCH也可以做。
我想问的是:
1、从1250A--800A距离约100米,电缆选3*150mm^2(每相)、2*150mm^2(N)、2*150mm^2(PE)、是否足够?
2、800A自动切投装置的两路N、PE线是否要在铜排短接起来?是否变压器那边已经短接?
配电高手请指导一下。

网友A:
线应该是够大了,是铜的吧,现在铜NB 的贵……
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话,那N与PE线就不要连了。
PE与N连的话容易对自动切投装置产生误动作。
比如雷雨天气或是其他设备故障的接地。

网友B:
3*150的火线小了

网友C:
楼主是说的每相都用3*150的

网友D:
1250A 是双回路的自动投切输入然后到800A是吧?每相150MM2应该不成问题(前提是铜线阿)。

N和PE是否连接看变压器的情况而定。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是每相使用3*150mm^2, 不是每相使用150mm^2, 因为电缆太粗了, 用一根的3芯替代.

关于N,PE短接, 我想问的是:
变压器1过来的的N是否应该与变压器2过来的的N短接? 因为自动切投装置中的开关可以选三极,也可以选四极的(含N)
PE也是否要短接.

网友E:
自动切投装置中的开关选四极的.PE线可短接.

网友F:
电缆大电流不允许三根当一根用!

网友G:
    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N可以不短接;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变压器1过来的N应与变压器2过来的N短接,自动切投装置中的开关选三极,不能选四极。PE不需短接。另外,一根电缆的3根芯线不能接在同一相上,否则电缆易发热,应分别接在三相上,用3根电缆并联就可以解决单根电缆容量不够的问题。这种接线方式在发电厂中常用。

网友H(2007-05-04):
请问, 为什么电缆大电流不允许三根当一根用?

网友H:
我想如果不是铠装电缆的话应该应该可以三芯当一相用

网友I:
N和PE线要严格分开。

网友J:
 N和PE线是连还是不连,要看是什么系统,不能一概而论。
TN系统就应该连。
TT系统就不能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