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设计继电线路时,有什么禁忌?

楼主(2006-10-30):
设计继电线路时,有什么禁忌?

网友A:
起码要比PLC的简单和便于嘛!安装检修要方便!
别的好不知道……
学习……

网友B:
注意避免寄生电路

楼主:
什么是寄生电路,举个例子好吗?

网友C:
继电线路你多不知道吗

网友D:
都用PLC了!

网友E:
继电器电路比plc电路的设计标准要多一些。建议楼主好好看看书学习学习。

网友F:
我同样yjig 的同时的看法!寄生电路就是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在整个电路设计中有很多重复多余的电路,那些寄生电路不消除的话还会影响到其他正常的电路运行!

网友G:
复杂的继电控制电路是很难设计好的,一般现在要求高一点的电路都用PLC,很灵活,改电路很方便

网友H:
用继电器控制真是头痛,调试比较麻烦,用PLC比较好,不用改线,但简单的线路还是是继电器,比较经济,设计时避免重复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