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6-10-30):
30KW的机台 主要负荷是发热管  有多少电流? 要选多大的BV线了? 线距离不超过25M

楼主:
机台是三相的

网友A:
发热管星行接法,10平方,我是这样选的,

网友B:
三相电源,每相电流45A,选BV10.

网友C:
我们这都用16MM  的
10的MM也可以
不过现在的线那有真的10MM的啊???

网友D:
最好用16平方的

网友E:
三相电热负载,每千瓦1.5A,30kw电流45A,用6mm2线够了,保险一点用10mm2

楼主:
我考类到10平BV线比6P的贵的太多了所以我用的是双6平的BV线....

网友F:
16平方比较安全。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老弟,我教你怎么算吧!
 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压和跟号3的积就是,我算了一下你的结果是45.6A就应该选10mm2的电线,但考虑到你的是发热的物件,就要上升一级就是16mm2了!这样有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I:
呵呵,也同意用10平方的线

网友J(2008-11-07):
16平方比较安全。16平方比较安全。

网友K:
节约成本,用10平方线。

网友L:
用10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M:
我觉得星形6个平方的就行如果负载不平衡就选10个的

网友N:
电流大约45A,最小用16平方的。

网友O:
省钱用10平方,省心用16平方

网友P:
先试试吧,10平方的线一直都是热的,你不信可以用温度计量一下.

网友Q:
我建议你使用16平方的BV线最好用耐高温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