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这是怪现象怎摸造成的

楼主(2006-10-30):
我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在调试的时候出现的怪现象,从张力传感器回来的反馈信号,接到变频器的反馈输入端,一般采用屏蔽线并将屏蔽层接地,但始终存在一个干扰电压,不接地反而正常,不知何因?厂家的工程师也解释不了

楼主:
怎麽有人点击,却没人回复呀

网友A:
接地不好就有这样的可能,。
还有屏蔽层接不接地是要跟据实际情况而定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B:
是否可以检查一下接地体是否良好!有无干扰!屏蔽线并将屏蔽层接地是否正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细心检查,排除外部干扰源==。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接地的时候没有接好,结果把其中的一个干扰信号传到了整个系统,不过确实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楼主:
电柜有单独接地,上面的老师说的我在去试试看,谢谢你们了

网友D:
信号源单端接地试试看吧。

网友E:
接地没做好,测一测接地电阻是多少,严格要求是小于4欧姆,一般这个条件不好做到。
接地是和其他接地接到一起了,容易干扰,测有没有干扰电压。有的话不如不接,我以前碰到传动接地与其他接地接在一起,编码器接到接地上就烧,不接地反而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