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噪声及处理对策

楼主(2006-10-30):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噪声及处理对策
噪声是反应电动机运行现状的一个重要物理量,因此探索电动机的噪声有着重大
意义。
1:异步电动机的噪声和对策
   根据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对异步电动机的噪声和处理对策归纳如下:

          基波磁通产生振动声---------增加气隙,降低气隙磁通密度。
电磁噪声  高次谐波产生的振动声------调整固有振动频率,增大气隙。
          电磁不平衡产生的噪声-------调整电压,气隙长度等,使电磁平衡。

          机械不平衡产生的振动声------重新平衡。
机械噪声
          轴承噪声---------------------------改善轴承波形片压力和滑,调整间隙,
                                    更换新轴承。

          风扇噪声-------------缩小风扇外径,调整其叶数
通风噪声
          通风管道噪声-------改善共振,共鸣条件
2:噪声分析
1.        基波磁通产生的噪声
此噪声是由于基波磁通产生的电磁力波引起的振动而形成的。
2.        电次不平衡产生的噪声
电源电压不平衡,气隙长度,绕组不平衡四时,都会产生电磁噪声
3.        机械不平衡产生的噪声
机械不平衡产生的振动频率Fr是电动机的转数或其倍数即Fr=N/60
式中N表示转速。
4.        轴承噪声主要由滚动轴承产生,非密封接构的开启式滚珠轴承中产生的噪声,若在润滑脂中发出尖叫声,则应清洗轴承,更换润滑脂,而对密封式轴承,就必须更换轴承。
[1]        与滚动轴承有关的噪声和对策如下

                                              转动体的振动
                            与轴承弹性系统
                             有关的振动
                                             转轴弹性引起的振动
               滚动轴承
                的噪声                    轴承裂纹产生噪声,更换轴承重新安装
                           轴承装配不好
                           引起的振动

与滚动轴承                                粉尘引起的噪声,清洗加油
有关的噪声
                            电动机的蜂鸣声,改进配和尺寸

                装入轴承
                时的噪声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