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园盘制曲机内曲料温度的测量

楼主(2006-10-30):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最初园盘制曲机内曲料用普通的温度变送器,做了防潮处理,变送器所处的环境温度在30-50度之间,湿度在90%以上。用普通4-20mA输出的变送器,刚开始还准确,过几天就不准确了,总差几度。想请高手帮忙,有没有用在散料中测温准确的温度变送器。先感谢一下!

网友A:
用铂电阻,精度高.

楼主:
是用的铂电阻啊,把该传感器拿出来测水的温度,一点问题没有,再放到曲室就不行了!曲料是固态的,就是和麦粒差不多!

网友B:
不准确?
你觉得测曲料的温度不准确,是用什么做参照物,平衡时间多少?最好量化,不然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却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和一支经过校准的水银温度计比较!
平衡时间肯定够长,5分钟以上吧,
就是同样一个温度变送器,和水银温度计同时放在曲室外面或者曲室里面测水的温度时,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同时测曲料就不同了,总是低3-5度。

网友C:
不要用温变,直接用铂电阻试一下!

网友B:
晕,现在不是温度传感器精度的问题,如果说精度有问题,就不会出现测量水温一致的现象了。不要就顾着推销,三康的留言一会儿我会删除。

问题可能出在你的铂电阻铠装上,或许是在空气中热传导滞后比较明显,水的热传导相对快很多。

不过不管怎么说,如果说测量水温时,经过较长平衡时间后,如果和参照物一致,那么说明传感器和变送环节的精度肯定都没问题,你需要考虑的问题热传导部分。

楼主:
看来digi是个传感器专家啊,说的不错,不过,还没有试过,也还不敢肯定是不是这样,正准备用薄壁的试一试。直接用铂电阻涉及到接线的问题。但我还怀疑是不是工作环境的原因,温度30-50度,湿度90%以上。

网友B:
晕,专家谈不上,差的太远。专家应该是周公这样的老手。
温度30-50度,湿度90%以上,这个应该对于你遇到的测试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问个小问题,你的铂电阻封装尺寸、外观和做参照的水银温度计的尺寸、外观是否大致一样,;另外铂电阻在封装中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其与外部温度接触最快的面和你实际接触面是否一样。

楼主:
封装外径为16mm,比水银温度计要粗,水银也就5mm吧,这还有影响?传感器就是买的昆仑的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封装的具体位置就不清楚了,没有弄到那么细啊!

网友B:
很大可能是因为封装,热容太大,空气热传导和水相比太慢,所以有可能发生滞后导致你看到有误差,平衡时间延长看看是不是能好一些。

网友D(2006-12-12):
解决问题好呀

网友E:
测固体颗粒或固体材料的温度,用热电偶或热电阻无法较准确测量温度,因为它们热阻大,达到热平衡时间要几秒到十几秒钟,甚至要几十秒时间,应该选用快速反应的测温仪,可以选用红外测温仪,温度测量重复性好,能满足控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