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可驱动小功率电机?

楼主(2006-10-30):
现在我这里有一台4KW的变频器,我要它驱动0.75KW的电机,这样持续运行下去有什么影响?对电机,还有对变频器都有那些弊害?
如果不能直接驱动,要加什么?望知道的和我讲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我用的品牌是丹佛斯!danfss

网友A:
可以使用,不过要将过载、过流、电子热敏保护控制在0.75KW的额定值就行了!

网友B:
大马拉小车阿

网友C:
浪费啊!临时用一下还行!

网友D:
可以使用,但浪费啊!

网友E:
在钢厂有典型应用,那是一拖多的方案,如果拖一个,太浪费了,建议在变频器后面加一个专用的电机保护模块,对变频和电机都有好处。
我们有专门针对这种应用的保护模块,主要用在钢厂滚道上的电机和变频保护,因为一拖多,往往因为一台电机过流、短路引起变频器保护而造成整条线停止。
有机会登陆WWW.goldencooperate.com。MDS-111保护模块,很便宜的,绝对好用。

网友A:
不用听信谗言,加什么模块,根本不用!顶多为了多一层保护单独加一热继电器而已!不要为了推销产品妄加推荐,这是技术论坛!

网友F:
瞿兄说得有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瞿世才在 2006-10-30 16:29: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使用,不过要将过载、过流、电子热敏保护控制在0.75KW的额定值就行了!
--------------------------------------------------------------------------------------------
同意
钦此

网友H:
可以使用,不浪费!

网友I(2009-07-22):
现在我这里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我要它驱动15KW的电机,这样持续运行下去有什么影响?对电机,还有对变频器都有那些弊害?
如果不能直接驱动,要加什么?望知道的和我讲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J:
用V/F可以用矢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