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61运行电流不稳定

楼主(2006-10-30):
ATV61 55KW拖动37KW线绕式电机,定子已短接。参数按37KW输入,试运行时
电流一直在波动(40HZ),一次电流约20-100A之间。输入信号断开后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问了技术支持说是调CTT 里面的UF2试试。有没有其他原因?
急呀!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前几天调试中55KW拖动37KW时遇到些问题,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1、电机控制菜单/电机控制类型/两点压频比。
2、电机控制菜单/电机电压波动限幅/YES。
否则电流不稳定。
ATV61大功率拖动小电机时候必须调试上面的参数,否则电流不稳定不能开机。

网友A:
ATV61最近的确不太稳定各种问题都在出现!

楼主(2008-10-06):
前两天使用55KW拖动55KW电机,2910转的,碰到同样问题,依照上面数据调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