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哪位高手能维修干洗机控制器

楼主(2006-10-30):
我遇到干洗机控制板,按控制板上的启动,等按钮不起作用,已经检查出来变频器和外围电路是正常,那位能解决,请打电话13578177774 安先生,有酬谢!急!

楼主:
,更正以下电话13578177774 安先生,有酬谢!急!

楼主:
13571877774 安先生,有酬谢!急!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牌子的干洗机啊?在哪里的.我以前是专职维修干洗设备的,维修过的设备有意大利\美国的\德国的\国产的等.也许我可以帮你

楼主:
上海荣原生产的皮革干洗机

网友A:
电脑背面什么型号?是否带制冷系统?

楼主(2007-01-08):
谢谢各位兄弟,现在已经搞定!

网友B(2007-08-07):
上海洁神DGX-10D干洗机 控制器出现问题 不能正常工作
经检查 控制器外围电路没有问题 但是装上后 电路打火
取下控制器 直接连导 工作正常 但是不能倒转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C(2007-09-17):
我可以修,因为我是做干洗机控制器这个产品的。电话01333586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