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变压器怎么烧的

楼主(2006-10-30):
我公司有一台二手变压器35KV/10000KVA用于电弧炉,真空断路器控制.安装好运行没几天就发轻瓦斯信号且越来越频繁.停止运行请变压器厂检查发现一二次有放电现象,说是内部过电压击穿.高压回路装有避雷器作过电压保护.后来变压器修复后我们又在高压侧加装阻容吸收装置,运行至今一直正常.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没装阻容装置呢还是变压器本来就是坏的.

楼主:
断路器频繁操作

网友A:
谐波没有处理吧

网友B:
变压器内部绝缘有问题.

网友C:
   真空断路器存在截流效应:即一般的开关开断负载电流时在电流过零点时熄弧,而真空断路器因为真空内不存在燃弧条件,可以开断较高的电流幅值且开断时间短,这也势必容易引发开断过电压(L*di/dt值高).从而引起对负载的绝缘损害..
   所以真空断路器和真空接触器出口处一般均要设置阻容过压吸收装置..

网友D:
毕竟是人家搞过的二手货,难免有老化受潮的可能
变压器本身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