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触摸屏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06-10-30):
我刚接触触摸屏,富士,型号UG221H-SR4,想做一画面切换功能,由画面0切换到画面1,我在画面0做了一个切换开关,双击开关在主菜单的功能框右侧点击更改选中屏幕,在右侧输入框中输入屏幕号1.点击这个开关切换到画面1,但马上又跳回画面0.我搞不懂了,请指教.

网友A:
主菜单中功能选项点击更改功能,点选屏幕(Screen),然后输入想要跳转的屏幕号,确定,应用即可。应该没问题。可以和我联系:danliren24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