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在行走到位后发出巨大的嗡嗡声

楼主(2006-10-30):
  在正常情况下,伺服电机带动机械手行走到原点后是安静的,但最近偶尔会出现巨大的“嗡嗡”声,但又能正常运转,也没错误代码提示,请各位高手指教!!!看有什么方向可以下手去诊断………………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共振,可以打开滤波器试验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B:
可能是反馈通道的信号质量问题。

网友C:
如果以前是号的,现在有问题,是不是该上油了?

网友D:
同意沙发上的

网友E:
增益调大拉,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伺服,将速度增益降下来就没事拉。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谢谢大哥们的指教,后来发现是电机与丝杠的联轴器有问题,在联轴器上缠上了胶纸之后就没有异响出现,不知道是不是联轴器有暗伤了,具体原因还是不甚了解

网友G:
估计是共振,或是刚性过高!调整增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