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尔克现场总线网络的通讯故障!急!!!

楼主(2006-10-30):
总线连好后,使用了半年突然出现有几个站不通的情况,我们对总线重新配置后网络通了,但仍出现有几个站报警一秒钟就复位了,不知是何原因,网络共有50个站,主基板上安装了两个图尔克的模块,通讯距离500米左右,有一个中继.有解决办法请各位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应该与模块没有关系,如果有条件的话单独测试各从站;
我认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通讯电缆的问题或抗干扰不够。只有这样才会影响多个从站,所有的从站同时出现故障的概率太小。

网友B(2007-05-21):
不是模块的原因 看看你的通讯电缆 和接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