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功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如何计算?

楼主(2006-10-30):
电机容量为55kw,名牌注明功率因数为0.86,采用自愈式电容器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如何计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该装置用在什么负载上,变压器容量是多少?还有其他什么负载,这些因素都应该考虑进去的.因此计算的方法也不同.

网友B:
你想补到多少?cos@?
Qc=Pe*(tg@'-tg@)

楼主:
功率因数补到0.95以上。

网友B:
Qc=55*(tg(arccos0.86)-tg(arccos0.96))
在计算时,应选择比预期的功率因数略大些

网友C(2009-09-28):
请问楼主,350KW的电动机,补偿柜的电容要用多大的,变压器是500KVA的。是怎么样算的啊?

网友C:
有谁能告诉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