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建立模型

楼主(2006-10-30):
小弟我在做一个伺服带着曲轴运动的咚咚,求伺服脉冲数和气缸下降的关系模型,伺服只转半圈,要求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下降的距离,由程序变换为脉冲数量,再送给伺服,多谢了!

楼主:
顶下阿,有人用过没阿?

网友A:
这个,应该去找作机械的人啊!

楼主:
嘿嘿,作机械的都是连模型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难哪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现场情况如图所示。

网友B:
顶一下,多多学习啊!

楼主:
数学模型,谁能解阿??????

网友C:
半径是R,杆长是L,夹角是ALFA,活塞轴向坐标值为X,根据余旋定理:

L^2=X^2+R^2-2X*R*COS(ALFA)
0<=ALFA<=180,对应的X为R-L<=X<=L+R
ALFA=ARCCOS((X^2+R^2-L^2)/(2*X*R))
在触摸屏上输入活塞运动距离(经过坐标平移,就可理解为X)
知道了ALFA,就知道了对应的电机位置也就是脉冲数.

网友D:
这个数学模型太复杂了,PLC不太好搞啊,要写好长的梯形图才能搞定,要是能化简就好了

网友C:
 To: xzy568,
用专用的可接经济型触摸屏的运动控制器,以上公式非常容易实现。例如用英国TRIO公司的MC302X.

trio.gkzhan.com

可用以下几行即可实现:

loop:
X=VR(0)+L-R
ALFA=180*ACOS((X^2+R^2-L^2)/(2*X*R))/PI
MOVEABS(ALFA)
goto loop
这里VR(0)就是活塞的位置[0,2R]。在触摸屏上给一个新活塞位置值VR(0),电机就会自动走到对应的ALFA角度。
顺便纠正一下,0<=ALFA<=180,对应的X为L-R<=X<=L+R

网友E:
就是解个三角,以知三边,求一个角,用余弦定理行了,或者,自己建个表,查表吧。

楼主:
模型不错,不过,好像fx2n的plc是不支持反余弦运算哦

网友F:
随便找一个单轴控制器就可以拉,一般都会有这个功能,不要用PLC+屏,编程,通讯,好麻烦的。成本也不会便宜,我代理的台湾单轴控制器包含屏与键盘,也就4000。编程简单的不能在简单。

网友C:
 沈阳老宋: 您好!
希望把您的"编程简单的不能在简单"的具体语句也象我以上类似写法写出来,叫我学习学习.我也好向我的客户推荐您的产品.

打马虎眼: 您好!
不知您选用了三菱.其他PLC也可实现类似功能的,比如OMRON.其中有APR函数.

网友G:
呵呵,又长了不少知识.谢谢诸位

楼主:
to:MotionCoordinator:
非常感谢,

网友D:
精度如果要求不高,用查表法应该不错

网友C:
TO: 打马虎眼:不客气!
祝你早日把项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