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采集卡安装问题

楼主(2006-10-31):
我买了一块PCI1712L,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装驱动就蓝屏,有哪位大侠知道呀,指导一下!

网友A:
装驱动的时候有没有插卡?

网友B:
一般应该是先不插卡,先装驱动。然后关机插上卡,启动后系统会自动识别。

网友C:
那應該是驅動的 bug, 找研華客服, 看有沒有新版驅動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