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ES/SS 系列 485口 地址修改

楼主(2006-10-31):
有难请教各位了,
台达 ES/SS 系列PLC 的 COM2 485口 地址默认是多少?如何修改?
在 WPLsoft-2.08/09 中没找到啊。

网友A:
默认站号为1;如果需要修改站号,只要在d1120寄存器中写入对应的站号就可以了。

楼主:
能否告诉着是在手册的第几页?因为开机条件中已经输入了485通讯协议   MOV H87 D1120 ,再往 D1120 写入站号是否会把前面的 D1120 中的 H87 冲掉?          谢谢!

网友B:
D1120是通讯协议,不是写通讯站好的寄存器!

楼主:
DVP PLC 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 Page 2-52 中 D1121 为 PLC 通讯地址,默认值1,就是不知这个 D1121 保存 的是 232 口地址还是 485 口地址?

网友A:
对不起,早上写错了!

网友B:
地址是PLC主机的地址,不区分232口和485口!

网友C:
我有些异议我公司用的一台设备eview的触摸屏、台达的plc、台达的变频器、台达的伺服驱动,器其中触摸屏和plc是rs-232接口、plc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用的是rs-485 接口,触摸屏的地址是0,plc的地址是1,变频器的地址也是1,伺服驱动器的地址是2 ,不知如何解释。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冲突呀?

网友C:
那plc和变频器的地址不都是1了么

网友B:
能否把设备中触摸屏,PLC,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通讯连接示意图发到这里,因为你这样说,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公司里布允许使用QQ

网友A:
只要在同层上,从站的地址不重复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一下:
那么像上例中,从站的地址和主站的地址容许重复吗?

网友C:
我不是vip用户没法发图片

楼主:
如果需要您可以把图片和说明发到:fwshjpg@126.com 我代劳。

楼主:
下面就是网友 [b]cinfei[/b] 用 AutoCAD 制作的图片,为了显示更清晰作了颜色反转处理。

网友D(2011-06-26):
应该是触摸屏是PLC的主机,PLC又是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主机,所以PLC地址1和变频器地址1不在同一个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