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用浮动辊控制收卷张力

楼主(2006-10-31):
请问有谁作过用浮动辊控制收卷张力的呢?
要求:
张力范围:1~5kg内
表面线速度0~60m/min
收卷轴:Dmin=188mm,Dmax=350mm
收卷材料:薄膜最大60μm
要求张力 稳定可靠
有成熟经验的可联系0757--83985153 陈先生

网友A:
应该是控制收卷速度吧

网友B(2007-10-17):
你设计的收卷设备用于收什么膜(CPP、CPE、EVA、缠绕膜)?我们设计调试过好几种收卷设备。

网友C:
为什么用浮动辊控制收卷张力 我们厂的双轴复卷分切机 用三菱自动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张力 效果还不错 我们是专门做 各类胶带保护膜 之类机械的

网友D:
用自动张力控制器方便一些,你设备有PLC的话,用浮动辊或两个张力传感器就可控制了。

网友E(2008-08-06):
1、采用DSP芯片运算
2、全数字式控制,张力架检测采用旋转编码器,主动送或主动收采用伺服马达。
3、可根据用户要求灵活设定为主动收或主动送
4、此控制器可用在中小型系统中,4路脉冲输出(500K)、6路高速数(6M)可接编码器
5、32路输入、32路输出
6、2年质保
138-260-1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