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漏电保护装置较好?

楼主(2006-10-31):
   本单位有一台对焊机,其工作原理就是:将380V的电压通过变压器,将其变成24VAC电压输出。焊接时相当于将次级电压加在一铜丝上,让电流通过铜丝对其加热以起到焊接的作用。
   现该对焊机易发生漏电的情况,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保护措施呢?谢谢!

网友A:
没有实际遇到过!但是用普通的漏保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当否!!!

网友B:
机器外壳一定要接地,这是必须的。如果漏电会跳闸。加一个漏电保护器也行。但一台机器如果漏电,要先检查漏电的原因,不能让机器带病运行。

网友C:
处理一次绕组.和机内线路.漏电处,,这是根源呵.....

网友D:
楼主所说是点焊机吗?还是缝焊机呢?具体是焊什么材料的呢?
如是,请检查一次电源的输入是否有破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