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互感器的S1,S2 接法?

楼主(2006-10-31):
请问电流互感器上的S1,S2 什么意思啊,接法有 区别吗

网友A(2007-12-21):
普通家用电表能不能接互感器

网友B:
不能接
如果用的话得改一下电表内部接线,并且不是所有的电表都能改.

网友C:
电表要分清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电流线圈接互感器。电压线圈接220电压。

网友C:
电流线圈进线接S1出线接S2。接反了电表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