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滚压机两个滚筒如何控制线速一致

楼主(2006-10-31):
各位前辈:
我想问个问题,我公司改造一台滚压机,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滚筒,分别控制送料和收料,中间上下两个滚筒,控制滚压。现在要求左边,右边,中间的线速度相同,线速为中间滚压速度,滚压滚筒分别由两个变频器控制(速度比较慢),由于材料输送的关系,送料和收料滚筒的半径存在变化(输送薄膜),如何控制线速一致呢?希望能给我一些思路,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情况我们都是在中间加一根摆动轴,摆动轴上连一电位器,将模拟量信号采集到AD中,通过PID调节再将结果DA输出到收卷变频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使用马达速度比控制器来实现。如图所示。 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网友C:
请教华东:能不能说的具体点,遇到这种问题,一般会在轴的外径上加一个编码器,反馈来调节PLC。还有就是运用张力控制来调节PLC的输出控制!

网友D:
送料和收料滚筒的半径存在变化,建议用张力控制

网友E(2006-12-08):
建议使用爱默生TD3100专用收放卷变频器

网友F:
不懂装懂师傅 我想问你一下 一个收卷 一个放卷 它们的线速度能一制吗 当收卷轴越收越大 它的直径一直都在变 .我建议收卷处用磁粉张力.放卷用磁粉刹车.

网友G:
速度匹配方法很多
如果你是直流做通讯的话
很容易实现

网友H:
“不懂装懂师傅 我想问你一下 一个收卷 一个放卷 它们的[b]线速度能一制吗 当收卷轴越收越大 它的直径一直都在变 .我建议收卷处用磁粉张力.放卷用磁粉刹车.”
啥叫线速度,你懂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