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同步控制4

楼主(2006-10-31):
各位前辈:
我想问个问题,我公司改造一台滚压机,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滚筒,分别控制送料和收料,中间上下两个滚筒,控制滚压。现在要求左边,右边,中间的线速度相同,线速为中间滚压速度,滚压滚筒分别由两个变频器控制(速度比较慢),由于材料输送的关系,送料和收料滚筒的半径存在变化(输送薄膜),如何控制线速一致呢?希望能给我一些思路,谢谢各位!

网友A:
其实很好做。用同步控制器就可以的。如果系统用了PLC那么我用PLC通讯控制变频器很方便地让他们达到同步。甚至用主速度的变频器的速度信号输出给辅变频器也可以做到。
“左边”、“右边”应该是前后吧。
我的Email: zyj6333@hotmail.com。我在上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