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老师指点,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2006-10-31):
我用的NC113控制步进电机,NC113单元号是:0 ,202.12为电机触发信号.以下是程序,可电机就是不能被驱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需要什么参数?请各位高手指点.
LD 202.12
OR 2000.04
ANDNOT 2002.13
MOVL(498) #00020F58 D508
MOVL(498) #00003A98 D510
MOVL(498) #00000064 D512
MOVL(498) #00000064 D514
OUT 2000.04

网友A:
1.硬體搞定嗎?供應電源,PULSE OUTPUT,CW LIMIT,CCW LIMIT,EMERGENCY STOP(NC接點),ORIGIN INPUT都正常?(模組有無紅燈亮)
先確認再來下一步.

楼主:
硬件一切OK,更换另一台机的CPU后工作正常(两台机一样).以上程序在触发202.12后模组ERC指示灯亮红灯,X指示灯闪烁!重启后模组只有电源灯亮绿灯.
望高手指点,最好有类似程序可以提供参考或留下联系电话以便进一步请教.不胜感激.
可以用 RMB 或 软件 作为资询费.

网友A:
以上程式是 相對位移135000PLUSE,速度15000,加減速為100 您可以告知2004CH內容(ERROR CODE) NC113有兩種模式. 1.使用DM20000~20031(也有兩種模式) 2.使用NC內FLASH--RAM 參考DM20000&DM20001
懷疑是使用2,原因是超出CW SOFTWARE LIMINT 如果是必須使用CX-POSITION修改.

楼主:
错误代码为:7101 相对移动速度有错 修改了N遍问题以旧

网友B(2007-04-21):
LD200004 ANDNOT200213 OUT200004 都错了 修改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