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能否带三个触摸屏

楼主(2006-10-31):
(无正文)

网友A:
怕直接不能带,要借助CC-LINK模块

网友B:
用MPI口的话理论上好像最多63个实际上我带过7个。

网友C:
用总线一般可以带63个

网友D:
我用DP总线带了26个~~~~~~~~~~~~~

网友E:
用PROFIBUS-DP就可以了

网友F:
我用DP总线带了26个?什么项目带这么多屏?

网友D:
呼叫系统

网友G:
现在什么触摸屏最好学习

网友H:
查一下PLC的通讯接口,不同的协议有不同的特性。

楼主(2006-12-30):
谢谢大家!
经查实,西门子的部分屏能带多PLC,有一部分只能带一个。

网友I:
值的研究

网友J:
我们公司的有台设备,就是欧姆龙的C2000HE的PLC,带了三个触模屏啊运转正常

网友F:
带三个很正常

网友K:
当然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L:
SIEMENS的用MODBUS能带几个触摸屏啊

网友M:
没问题。推荐2种方法:1、用台达、Hitech等触摸屏,一台屏当主机与PLC相连,另2台与这台屏用RS485相连即可实现。2、用国产海为Haiwell PLC,CPU自带2个通信口,且还可扩展3个通信口,共有5个通信口可同时挂5个通信网络,3台屏通信当然轻易实现。以上2方案均有成功稳定应用,放心使用。

网友N:
如果PLC的通讯口只有一个串口的话那就只能带一个了,因为串口通讯只支持一主(简单的触摸屏一般情况下都是主站)。其它的就看通讯口的定义了

网友O:
长见识了!

网友P:
完全没问题!

网友Q:
个人观点:只要触摸屏能够和PLC连接或者通过网络连接,都可以正常工作,无所谓 PLC带不带的,哈哈

网友R:
真的可以吗?
还没实验过

网友S:
完全可以.IDEC的一个HMI通过内置的协议,可实现最多16个HMI与PLC通信,而且设置很简单.最高通信速度可达到115200BPS

网友T:
通过DP口走S7协议可以带三个没问题的

网友U(2007-01-30):
三菱的可以带四台;

网友V:
可以的,只要人机之间是并联的就可以了。

网友W:
只要是RS485通讯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X(2008-01-12):
一般是可以的  通过总线  建议扩展很多的  带三个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假如是总线式,一般可以多屏(除非屏无法更改地址)。否则只能1个或者2个(-2DP系列)。

网友Y:
都答非所问
至于能不能带多个屏,那要看是什么plc,只有支持多主站协议的plc才能带多个触摸屏

网友Y:
补充:或有多个通信口,并支持多通信口同时工作的plc

网友:
寒··谁说屏当主站了??

网友Z:
可以,松下,和泉的,其他的我不了解

网友AA:
看你采用啥协议了

网友AB:
  SIEMENS的PLC有DP接口的就能直接带三个,我们带的是TP270三个,什么也不用做,很方便

网友AC:
小意思,别说3个就是10个也行.

网友AD:
用昆仑的触摸屏,数据采集到触摸屏,其他的触摸屏从这台取数据,连多少触摸屏都可以

网友AE:
学习一下,我现在想用一个屏带两个plc.

网友AF:
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带的太多,人机上面刷新速度会比较慢。欢迎加入 群49642947  讨论

网友AG:
确实跟硬件有关,关键得看选型

网友AH:
那可怎么带呀?长见识了。

网友AI:
可以带
在屏里面可以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