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位置控制基本参数设置

楼主(2006-10-31):
请教各位高手伺服控制器在位置控制模式时基本参数的设置

网友A:
输入信号拉 电子齿轮拉什么的
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我是菜鸟不敢妄发谬论,还是建议仔细看说明书,个人感受:让电机动起来还是没多难的一件事,动得随心所欲那就需要水平了。

网友C:
参数设置是不能这样讲的,需要在设备旁边调试,你的伺服供应商没有技术支持吗?为什么不打一个电话给他们?

网友D:
控制方式(位置,速度,扭矩控制等);电子齿轮比A/B;输入的信号方式,几个最基本的参数.其他的还要看现场调试时设置吧.多看多做才行啊.本人也是刚开始接触伺服.知识有限.望各位也多指教.

网友E:
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用PLC和伺服的集电极开路相连联,进行位置控制基本参数也不怎么改,主要是外部输入信号型式;控制命令输入源主要还是在外部配线的问题比较多,关键看怎么用需要哪些功能!加我的QQ过来探讨吧:QQ:450617666

网友F:
还没接触过接触伺服呢   要让伺服电机动起来  加驱动器外  还要用什么硬件啊   只知道可以发脉冲让它动起来

网友G(2009-03-05):
学习了,哪里有详细的资料啊

网友H:
最简单的方式,选择控制方式,脉冲方式,电子齿轮比,增益等

网友I:
   伺服系统使用的比较多,但真真正正完全自己设计调试完成一套伺服系统刚好是前几天的事情,我的系统也正好是位置控制方式,

刚调试完, 第一次搞还是要静下心来仔细看说明书。位置控制参数分两块的,一边是驱动器参数比如控制方式(正反转脉冲、方向+脉冲、两相脉冲等)。

另一个是控制卡参数,选择你的脉冲输出方式,电机类型等等。

网友J(2009-11-08):
设置好基本参数和增益就可以了

网友K(2011-08-23):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设置运行空载时正常 。加载后速度训速降低,请问是何参数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