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接线方式有几种啊??

楼主(2006-10-31):
热电偶的接线方式有几种啊?分几芯制啊

网友A:
  一种,只有你所谓的两根芯制!
应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0-13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工作原理
 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执行标准
    IEC584   IEC1515   GB/T16839-1997   JB/T9238-1999

常温绝缘电阻
    热电偶在环境温度为20±15℃,相对湿度不大于80%,试验电压为500±50V(直流)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1000MΩ。

网友A: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Mobile: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B:
恩,解释的不错!

网友C: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接到仪表,两芯的

网友D:
两芯补偿导线

网友E:
有双支四芯热电偶。

网友F:
晕,还有多点多支热电偶那,人家问接线就二线制

网友G:
很好的帖子
值得收藏

网友H(2011-02-11):
WRN-230热电偶接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