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急求救!

楼主(2006-10-31):
急:
请问:我的产品是双电源供电的,一路是直流屏出来的DC220V,一路是AC220V整流出来的DC220V///二路电源能否并联使用呀?
请大家教教

网友A:
AC220V整出来的不是DC220吧?

网友B:
如果真如你所说出来是dc220v,我个人觉得可以并,个人意见

网友C:
一般不能直接并联,
如果存在电压不同,就有问题.以前24VDC我们是用二极管防反向电流的.
============================================================
大佬:网络自由乃兄弟我所都创
pqshpqsh@gmail.com

网友D:
做好防止电流倒灌的工作,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先不管AC220V整出来的是不是DC220///我公司有二套产品已用了这个接法/就是二路DC220V并起来用了//DC24\DC12\DC15我们都用了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并起来用的/就是中间有二极管做反向用的//但直流屏出来的DC220与市电AC220整流出来的是直接并的/

楼主:
有人跟我说要是这样接的话"直流屏DC220V那会一直现显示接地!!这个我不太清楚/请问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网友E:
没问题
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F:
各位好:西安奥能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开关电源,不仅质量高,价格更是实惠,外形又美观.只是产品没有认证.但已广泛应用与铁路(宝鸡通讯段),油田(大庆)等领域.

网友G:
奥能电源:你怎么到处做广告呀?

网友H:
哪位高手可以教我松下伺服+PLC+触摸屏具体设置和编程,谢谢,新手。jianchengjixie@163.com

网友I:
我也不懂哦

网友J:
不可以的!!!220整流出来有300V

网友G(2006-12-01):
如果两电源电压差别大的话不要并联使用,可加双电源切换装置.220伏交流电整流后如果不加滤波电压不到220伏,加滤波电容后电压近300伏,不知你的电源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