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问题

楼主(2006-10-31):
你们好,现在客户提出一种叫IDSL的电话线拨号通讯,我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它和普通的56k modem拨号通讯有什么区别?另外GPRS的传输量是多大,我们现在的远程监控要求实时性要好,这样传输量就很大,GPRS能解决吗?
传输距离有几十公里,急用,这两天要投标,如果还有有其他好的方式请联系我wency_yong@163.com

网友A:
什么系统?用语什么行业??

网友B:
应该是ADSL吧,简单地说ADSL是利用电话线的宽带技术,而56K MODEM是利用电话线的窄带技术。通常监控中心的服务器都是通过ADSL接入Internet网,而底下的各监控点通过GPRS接入Internet网,再通过Internet网与控制中心的服务器连接。我公司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案例,具体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510-85110721、851139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楼主:
是煤矿的瓦斯在线监控系统,11个煤矿的瓦斯集中监控
to:SMaRT-OS 你们的案例中最多涉及到多少个点,数据采集的实时性多高,多长时间传送一次数据?

网友C:
1、如果数据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选择GPRS或CDMA方式。
2、如果如果数据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高,距离不远则可以选择低频段的无线电台。如果实时性要求高,可靠性高(环境恶劣条件),距离不远的情况则选用高端数传电台,如2.4GHz扩频跳频电台。
3、如果距离远,数据量大,不受环境条件影响,则选择卫星通讯方式较好。
ADSL是有线条件下的一种方式。

网友B:
To: 虫子chong

我们有一个环保监控的案子,目前已经做到500多点,还在不断扩充中,明年上半年将达到1200点。5秒钟采集一次数据。

网友B:
补充一点:我们的GPRS采集模块具有自动报警上传功能,即当某一通道的值大于设定的报警值时,模块会自动上传数据。这样就可以弥补GPRS通讯方式实时性不够的缺陷。

网友D:
应该选择ADSL

网友A:
对选择ADSL或以太网,别用GPRS/CDMA

网友E:
 TO :虫子chong
我们公司做过这方面的案例的,很成功的案例,我给你发个吧,
你先看下,还有甚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网友F:
我们也了解一点井下的要求和情况,最好的方式,是走光纤以太网来实现,其他没有太好的方式,GPRS或CDMA最好不要提,免得人笑话。现在的光缆也便宜,采用光缆的好处就是实现图像和数据的全面监控,这个优势相当强的。

网友F:
至于井上怎么传,方式就可以随便选择了。距离相当远,且地形复杂,采用GPRS或CDMA最一种,也可以选择无线以太网WLAN。陕北油田油井监控就是采用无线以太网,实现数据和图像的远程监控。

网友G(2008-07-24):
xDSL I不是什么新技术应用很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应该选择ADSL

网友I:
这些我也不了解,看来我还加强学习了

网友J:
我还得加强学习啊,太高深了!

网友K:
有钱又方便的话就用有线的方式。

布线不方便的话只能选择GPRS了,给你发了个方案,请查收

网友L(2008-08-25):
www.xmyn.com

有空可以了解一下。。。。0592-5710250

网友M:
我用自己开发的I/O模块、泓格模块、MOXA串口服务器、防火墙(固定IP)来远程控制,效果不错,公司生产线的各类数据我在internet上随时都能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