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接近开关和电容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6-10-31):
电感接近开关和电容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还真不知道@@@@

   问一下厂家

网友A:
电感接近开关一般用来检测金属的位移,而电感可以检测非金属物质的位移,象油位 液位等等

网友B(2006-12-07):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金属物体;电容式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非金属物体,你可以根据你的检测对象来选取.如还有不明白可来电联系.我是生产厂家13658619633

网友C:
电感开关就是通过物体的本身接近程度来改变感抗,当在电抗内通入高频信号时一但有物体经过,那个物体就相当于一个铁心从而改变阻抗,电容也是一样。所以,通过设定的灵敏度来决定它的开与关

网友C:
它们两个只是一个是通过改变感抗,一个是通过改容抗

网友D:
了解一点,谢谢各位

网友E(2007-01-06):
一台计米器.用接近开关产生脉冲来计米!最近计米器计的长度比实际的长很多.100米要长10米!检查发现接近开关在接近一个感应体时有时会产生两个脉冲!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F:
说得不错,是这个道理

网友G:
电感式便宜,电容式贵。

网友H:
1、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金属物体;电容式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非金属物体
2、只是一个是通过改变感抗,一个是通过改容抗

网友I:
高手再确认一下
响应时间,一般是不是电感比电容快?
重复精度呢?

网友J: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金属物体;电容式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非金属物体或者指定的只检测某中物体.

网友K: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金属物体;电容式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非金属物体或者指定的检测某种物体.且电容接近开关还可调整检测距离。

网友J:
哈.
楼上的牛

网友L(2009-04-11):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金属物体;电容式接近开关主要是检测非金属物体或者指定的检测某种物体.且电容接近开关还可调整检测距离,电感式便宜,电容式贵。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感接近开关一般用来检测金属的位移,而电感可以检测非金属物质的位移,象油位 液位等等

你说了也等于白说电感怎么说成一样的了

网友N:
对:starotu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感接近开关一般用来检测金属的位移,而电感可以检测非金属物质的位移,象油位 液位等等

你说了也等于白说电感怎么说成一样的了
内容的回复:

我我想在回答,但是好像已经没我份了,2楼的答案比较可以,不知道19楼什么意思。

网友O(2010-09-24):
电容接近开关能调整灵敏度,电感接近开关不能调整灵敏度对不对

网友P:
哈哈,看看这个才叫专业www.toky.com.cn/uploadfile/200811199434622841.pdf

我们一直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