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接触器打火

楼主(2006-10-31):
单位的有一台感应炉的主接触器在频繁的通断过程中,会出现打火现象(基本是三次左右出现一次打火,闪光)。我们检查了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源没有问题,主接触器合闸时也时清脆有力(弹簧应该也没有问题),主接触器的触头表面有黑色氧化层,但尚属光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判断故障原因咯,恳请各位大大们给我支个招!

网友A:
改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现在生产催得紧啊而且这个设备都是新的,接触器的容量可不小哦,大概在2KA左右!打算下班后再仔细检查移下触头!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B:
接触器打火不算故障。如果‘主接触器的触头表面有黑色氧化层,但尚属光滑。’,说明没有超出容量,可以继续用。

网友C:
好大的容量,用可控硅系统不是更好点吗?

网友D:
正如周公所说,接触器打火不算故障,它本身还自带灭孤罩的,如果主接触器主触头光滑,没有烧坏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如同周公所言 如此大容量的的接触器 又是频繁通断 有打火正常

平时注意触点状态和灭弧罩

网友F: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G:
有灭弧罩你怕什么啊,一般的机械触点动作都是有弧光的

网友H:
打多大的火?通还是断的时候打火?看你描述触头的情况还很好啊,只要没有烧蚀说明压力和速度还可以的,检查一下灭弧触头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I:
 爱不后悔: 你有2000A的可控硅吗,价格你认为合试吗?接触器2000A可控硅要多大你算过吗?不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