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覆盖旧程序--要求密码怎么办?

楼主(2006-10-31):
本人在一台旧设备的改造项目中,使用原先的三菱PLC,但是已经无法查出旧的密码,在下传新编的程序时要求密码,导致无法覆盖。很急!!请各位指点。
旧的PLC型号:FX2N-64MR
编程软件:GX-DEVELOPER8.0

网友A:
先清内存在下

网友B:
应该不会吧!一般程序是自动覆盖的,

网友C:
你都会重新改造了还编好了程式怎么会连下载程式都不会呢?
英文版软件"Online"---Clear PLC menory
中文的在工具栏"联机在线"中有个子菜单"清除PLC内存"点击通讯成功后选择所要清除的内容.OK

网友D:
三菱PLC有8位数字密码

网友E:
留个邮箱我给你个软件吧。

楼主:
to 楼上:
  我的邮箱:rocky_man@126.com 多谢各位大虾帮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再次感谢!

网友F:
清除内存

网友G:
很容易把电池拔了

网友H(2006-12-05):
把电池拔下三分钟,哈哈,搞定

网友I:
要是以上的方法都不行的话,我还有一个方法,把PLC放水了,把密码洗掉.哈哈!!!!!

网友J:
用软件处理一下 不破坏源程序。
QQ  380311035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K:
8次空格 然后确认

网友L:
楼上8次空格好用吗?

网友M:
我觉得清除内存应该是可以的,再不行拔电池放电应该是确包的,电脑主板都可以这样搞,嘿嘿!

网友N:
我有松下PLC资料;欢迎索取

网友O:
直接清除内存

网友P:
网上很多三菱解蜜软件,找一找

网友Q:
学到东西了

网友R:
三菱PLC有MIMA时,如果不知道MIMA只能覆盖原程序了。当然也可以解MI的。有一次我修改一个空压机的程序,读取不上来。幸好有解MI软件,解MI后读取上来。然后自己编程.如果在原来基础上修改,恐怕很难的,我一般不分析别人的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R:
因为同一个问题用PLC解决时,每人的思路不一样,程序就不一样。
我记得西门子(S7-200)的万能密码是:CLEARPLC.万能就是删除了原来程序。
我的email:  zyj6333@hotmail.com

楼主(2007-02-10):
多谢诸位热心人!

网友S:
哪里有下载三菱PLC仿真软件,请各位大侠告诉我.

网友T:
资助资料库里有下载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3638

网友U:
各位大哥:小生在用软件解FX2NPLC时,拿到密码后将程序传上来,却只传到一半,但我保证我的操作没有错误,平时我解的PLC无数台,都从没出现这样,但上次我解台湾佬设计的机台却将程序传到一半,还有一半却没有了,现在请问高手.三凌PLC有这功能吗?用软件解时会将程序自动工册掉??

网友V:
还是用软件比较好。.ysj@yfysz.com.cn

网友W:
 各位大哥:小生在用软件解FX2NPLC时,拿到密码后将程序传上来,却只传到一半,但我保证我的操作没有错误,平时我解的PLC无数台,都从没出现这样,但上次我解台湾佬设计的机台却将程序传到一半,还有一半却没有了,现在请问高手.三凌PLC有这功能吗?用软件解时会将程序自动工册掉??
   真有这样的事?????

高手告之

网友N:
   清除内存,实在不行用网上很多三菱解蜜软件!

网友X(2007-03-30):
直接清除内存
110%的行

网友Y(2017-03-03):
引用 网友X:
直接清除内存110%的行

力扬的PLC清除内存也不行,用GX软件下载不报错,但不能运行,PLC故障灯闪烁。用力扬编程软件报D8000=8166

网友Y(2020-01-22):
力扬plc内存清除不了,望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