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控制1FK7042交流伺服电机啊?

楼主(2006-10-31):
我的问题很大,初学者应该都是这样吧,都摸不着脑袋!

我用S7-200怎么控制1FK7042交流伺服电机啊?加个MASTERDRIVE和Profibus-DP就能实现吗?

有很多人建议我用611U,我主要是控制位置和速度,而且位置和速度都可调的。挺麻烦的!

周围的人都没用过200控制FK7

希望能有高手帮忙解决下

感激不尽啊!!!!!!!!!!!

楼主:
还有S7-200不是没有DP口的么,还要加模块,如果直接用开关量控制怎么样?主要是控制的位置和速度都要调节。个人觉得很麻烦啊
而且我又是菜鸟一个,完全是一张白纸。
希望能有大侠不吝赐教啊!!!
小女子感激不尽~~~~

楼主:
我想选个最佳方案,不过首先要把问题给解决了。
目前我的状态是电机选了1FK7042,头说考虑用S7-200,所以就面临这些问题了。
救命啊!!!!!!
^_^

网友A:
慢慢来,不要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B:
你可以在加个变频器看看,这样也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而控制系也简单

楼主:
下面引用由ZENGJUN在 2006-10-31 16:22:00 发表的内容:
  你可以在加个变频器看看,这样也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而控制系也简单
--------------------------------------------------------------------------------------------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两个变频器?

大家有好的方案没有?
有做过类似工程的没啊?

楼主:
工艺是这样的:

速度有三个,位置有两个,要未工作时先选择好

工作时,先低速,控制信号来再转为中速,位置到达再高速退回原点

当然每个阶段转换都有控制信号控制

有好的建议没???

网友C:
用向导里的pto做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可以以位置控制为主,速度控制为辅。位置环进行位置偏差运算,根据预设的最大最小速度,给出电机的速度给定;速度环根据这个速度给定进行速度及ramp控制。

网友D:
上述方法的好处是,位置偏差越远速度给定越大,越近就越慢,直到位置到达停止。

而且速度的闭环控制是可以直接在MD中完成,PLC只需根据位置编码的反馈控制位置,然后通过通讯方式向变频器给出速度的给定就可以了。

我想这样应该能符合你当前的状况

网友E:
我用他控制过安川的驱动器,再接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F:
你的问题的关键是用西门子的伺服电机,那么就要用西门子的驱动,其实也很简单,买611U,是模拟量控制的,200的高速计数通道采样伺服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你说的工艺也应该很容易达到,速度设好后模拟量输出就定下来了,到了位置就把输出给至0就完了

网友G:
加个MASTERDRIVE和Profibus-DP就能实现吗?
s7-200不支持Profibus-DP主站

网友H:
可以实现的方法有几种:
1,EM232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电机速度,位置反馈进本体内置高速计数器
2,EM253定位模块
3,通信,DP主站200是做不了的,可以考虑USS协议,但是通过通信调速应该是个问题,伺服电机和变频器直流的控制不同
既然是新手,还是用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经济可靠

网友I(2009-01-17):
如何用EM253模块控制安川的伺服电机?有谁会用,能不能编个程序发到nsn1069@163.com.万分感谢

任务:让电机转动,缓启动和缓停止,电机速度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