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怎么控制1FK7042交流伺服电机啊?

楼主(2006-10-31):
我的问题很大,初学者应该都是这样吧,都摸不着脑袋!
我用S7-200怎么控制1FK7042交流伺服电机啊?加个MASTERDRIVE和Profibus-DP就能实现吗?
有很多人建议我用611U,我主要是控制位置和速度,而且位置和速度都可调的。挺麻烦的!
周围的人都没用过200控制FK7

希望能有高手帮忙解决下
还有S7-200不是没有DP口的么,还要加模块,如果直接用开关量控制怎么样?主要是控制的位置和速度都要调节。个人觉得很麻烦啊
而且我又是菜鸟一个,完全是一张白纸。
希望能有大侠不吝赐教啊!!!
小女子感激不尽~~~~
我想选个最佳方案,不过首先要把问题给解决了。
目前我的状态是电机选了1FK7042,头说考虑用S7-200,所以就面临这些问题了。
救命啊!!!!!!
^_^

网友A:
S7-200有很多种,有的自己就带位置控制功能。

网友B:
   借地方一用!牛人刘工:请问反馈编码器怎样直接和带有位置控制功能的PLC连接配线,怎样知道反馈脉冲数?

网友B:
楼主:DP是指double pulse吗? 那即使只有一个p 口 也没关系呀? 可以选择脉冲+方向信号控制方式。菜鸟之见请勿见笑!!包涵!

网友A:
请问反馈编码器怎样直接和带有位置控制功能的PLC连接配线,怎样知道反馈脉冲数?
这应该是看的PLC手册吧?

楼主:
看你电机是不是直接就有这么个接口的喽
有些不是标配的话就要先买块编码器板卡
然后再和PLC接上。
选型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
接法么看技术手册
我也是新手一个
^_^
不要见笑哦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编码器直接反馈到驱动器用于配置位置环而不必去管它上级装置,认为上级装置没有配置位置环?就是因为没有看多少书,所以才如此菜的!

网友A:
认为上级装置没有配置位置环?
这不是认为的问题吧?上级有没有位置环不是凭空猜的。

网友C:
我的建议:去掉Profibus-DP卡,用S7200自由口通讯功能与Masterdrive通讯,实现你要的功能,很容易实现,如需帮助可与我联系:北京华美公司 010-68703263-15 李!

网友D(2006-12-26):
用200做位置控制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西门子的611U,它只能接收模拟量,那么用200来做位置控制的时候,由于200的运算能力的原因,位置控制不准的

网友E:
Profibus-DP就能实现吗?
200不支持PROFIBUS主站的功能

网友F(2007-02-06):
如果进行位置控制,还是用PLC300+MasterDriver+1FK7电机。
用200来实现太不值得,动脑筋花时间人工费都是钱。我当时就犹豫过要不要用200,现在觉得何必呢。去说服你的领导吧,将来有什么功能改进又要升级到3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