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减速机的转矩比是多少

楼主(2006-10-31):
    菜鸟求助!减速机的转矩比是多少,原来用的是0.22KW的电机,转速是2800转每分钟,经过减速机后转速为420转每分钟(转速比接近7:1),现在我要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不用减速机,请问我要用的电机功率为多大功率的!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随便发表两句吧,我估计你们经常来这个论坛的人可能都知道答案!!谢谢啦

网友A:
变频调速,电机是恒转矩的!

网友B:
变频调速,在额定转速以下调速,是恒转矩特性,以前用减速机速比是7,现直接用变频器调速,所选电机应是原电机转矩的7倍.另外原设计所拖动设备的阻力矩可能没有那么大.你可测试现运行情况来决定电机功率.另外在不需要调速的情况下,还是不用变频器为好,既省电又可靠,因变频器要消耗功率,使用大功率电机功率因数低,又不运行在额定转速,效率低.

楼主:
    是的,我忘了一个最重要的参数,居然忘了看电机的转矩,就了解了一下转速和减速比.但是客户要求直接用变频器来实现的.他不愿意用减速机了,这个就不改了, 那么我现在不知道以前的转矩就不能选型了吧?

网友B:
原电机0.22KW 2极,因是减速,可选低速电机.如0.55KW或0.75KW 4极或6极的三相电机.不可选单相电机,因为没有单相电机变频器.

楼主:
     谢谢lcx_jia的热心解答,原来直接把电机功率扩大几级就可以,不用知道以前用的电机转矩了啊.看君一言如读十年书啊.有点疑问,就是知道了电机是0.22KW的它的极数就是2极了吗?它的转速是2800转每分钟,很快了啊!

网友B:
我们常用的电机多数是异步电机,即额定转速低于同步转速.2极电机同步转速3000转,4极1500转,6极1000转.

楼主:
    TO;lcx_jia
  相当感激你,受益非浅,解决了我有被经理骂的可能.谢谢!谢谢!!

网友C:
  0.22KW电机经减速机到420RPM转速时的输出转矩约5N.M,若要电机直接输出5N.M转矩,电机须选0.55KW以上的6极电机.

楼主:
    论坛里热心人太多了,谢谢老焉

楼主:
    请问lcx_jia或者老焉,用电机直接输出的转矩跟经过减速机输出的转矩比,就是简单的乘以减速机的转速比的关系吗?
    比如用减速机的电机转矩为8N.M,减速机减速比为5:1.那么直接用电机输出的就简单的选择电机转矩为40N.M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