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打火机测试热电偶

楼主(2006-10-31):
手边只有一把打火机和一块万用表可以测试热电偶的好坏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加热测电压

网友B:
我是刚毕业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用打火机烧热电偶的冷端,用两根导线分别连接接线盒的两个电极,再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导线,将万用表打到电压档位,再看测量值,没有反映的话偶丝应该断了.
以上内容是自己猜测的,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完全可以,我试过冬天拿手抓了热电偶,万用表试好坏的方法来着。

网友D:
加热测电压,毫伏级的,有时候万用表不好使

网友A:
万用表不好使 换表

网友E:
加热测量看毫伏值有没变化,就可判断好坏

网友F:
严格来讲,是测不出好坏来的。一般来说,热电偶误差大的话,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是分辨不出来。
不过,如果只是想大致判断一下,上面说的简单的方法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G:
要看热电偶的情况,如果热电偶的长度足够长,即冷端和热端温差较大,是可以判断好坏的,用打火机烘烤热端,然后用万用表测量豪伏的变化,应逐渐升高,如果不是可能是热电偶坏了。如果是热电偶可能是好的,不要轻信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