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改造问题

楼主(2006-10-31):
各位高手:
    现有一弯管机,两轴是伺服控制,一轴是伺服阀控制,都是编码器闭环,还有一些辅助动作,但是三轴不需连动,原来是进口的设备,控制系统是国外的,其三轴都是模拟量控制,我想留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请问我的控制系统该怎样做?工控机+板卡可以吗?还是工控机+PLC,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板卡编程比较方便。

网友B:
plc可能能便宜些

网友C:
原来系统上带工控机吗?弯管机好象几轴要配合动作.专用运动控制器应该比较合适.
没考虑过用独立式运动控制器?这样就可彻底避免电脑死机导致系统误动作.

网友D:
我做过自动送料和空间转角的机器,只要把机器的动作配合起来做三轴的应该可以搞好.控制系统的选配问题要看机器的加工精度和速度怎么要求的!我做的控制系统的PLC是可以控制四个伺服,有十来个高速中断,我觉得用PLC+人机界面就可以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加我的QQ:450617666来探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我说的设备不需要连动,速度和精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E:
用PLC+人机,如果去控制三个模拟伺服加三通道的码盘反馈,价格上和编程上都没有多大优势,运动控制器+工控机(人机)应当是比较好的方案.我们做过弯管机的改造,还有问题可发邮件给我们,shengood@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