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440黑屏

楼主(2006-10-31):
我有一台M440变频器出现黑屏,380V输入(3相)正常.请教各位大师应该怎样检查?

网友A:
是无显示吧!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13736493966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烧了。你把板子拆开看一下。有可能是你把强电通到接线端子上了

楼主:
线没接错,模块已烧坏.但我换了一块模块通电后听到一声响,模块又烧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首先,确认一下操作面板有没有问题,若没问题,检查一下电源板,主板有没有异常情况,整流桥、逆变桥和直流回路正常不?

网友D:
可能是模块特性不好。

网友E:
模块坏就不要换好就上电啊!

网友F:
看看,插针是不是掰了

网友G:
你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白,3相电源有,但是也不能确定变频器就是好的啊 ,所以你首先要确定变频器是不是好的。如果变频器是好的,那就要看控制面板是不是好的,如果控制面板也是好的,那就要检查起控制电源部分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得检查电路板,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就得换变频器了。

网友H:
我碰到过好几台都是这个故障,后来换了330K的电阻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电源板边上靠风扇那边有两个串连的

网友I:
电源没有起动吧,查一下电源

网友J(2006-12-19):
下面引用由王S在 2006-11-22 19:01:00 发表的内容:
我碰到过好几台都是这个故障,后来换了330K的电阻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电源板边上靠风扇那边有两个串连的
--------------------------------------------------------------------------------------------
但换了电阻后这个故障又发生了,怎么办?

网友K:
我也遇见过此故障,仅仅是换了个面板就好了

网友L(2007-01-25):
我遇到过,是面板后边的通讯线没接好,就是前面有人说的插针松动。插紧就好了

网友E:
西门子的插件很烦的!

网友M:
如果直流母线有电压的话那就是开关电源坏了或者是插件松了

网友N:
开机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