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电脑)

楼主(2006-10-31):
有电脑高手在吗?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下拉,我的电脑第一次开机的话,进入系统了,就在连因特网时,就蓝屏,有一大篇英文,关机在开机就正常了,
反正在每次第一次开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如果不插网线直接进系统就没问题了,不会蓝屏了,可一插上网线了,连网就会蓝屏了,关了在开又不会出现了,真的好郁闷哟,恳请高手出来分析下了,谢谢了~~~

网友A:
把网卡换一下插槽,也可能。。。。。。。。。。。,实在不好说,好多的东西根本想不到的,只能去试了

网友B:
问题可能很多很多!!!!
是什么操作系统?是一上网络蓝屏还是上IE蓝屏?蓝屏的代码是什么??????就是000000000xxx那种

从最简单的可能:
1.中病毒,查杀;很可能是恶意程序
2.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系统失败--自动重新启动前的小勾去掉;
3:操作系统有缺陷;
3.CPU过热;
4.硬件问题,首推内存,其次硬盘
5.不确定因素,不兼容等等,这个很复杂/

个人认为第1 第3 条可能性大.(如果知道我的提问会好答些)

楼主:
系统是XP,以前都是很正常的拉,网络是拨号连接了,每次第一次开机就蓝屏,关下重来就正常了,如果不插网线也不会出现了蓝屏,那蓝屏代码是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OX0000008E(OXC0000005 OXF969D740 OXF969D600 OX000000),恳请大天使帮忙分析下了,谢谢.

网友C:
哈,我通常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都重新做个系统再看,呵呵

网友D:
重装一下试试呗!

网友E:
估计是你的IE有问题了。

网友F:
用优化大师优化一下

网友B:
0x0000008E:KERNEL_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内核级应用程序产生了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没有捕获. 通常是硬件兼容性错误.
◇解决方案: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

这是官方解释

针对个人电脑,建议:
1.升级你主板驱动,驱动之家应该有.
2.杀毒,蠕虫病毒可能.
3.把电脑吹干净.比如内存\显卡等.
4.网卡是不是集成的??

网友G:
是病毒,我可以肯定,因为我的电脑就是这样就坏了一个多月了,是硬盘坏了,这种情况一般用恢复盘系统恢复就好了,或是重装系统,或是系统修复。情况严重的话就会损坏硬盘。

网友H:
建议你安装正版杀毒软件   或者重装系统  或者更新系统

网友I:
1.病毒
2.网卡
3.内存

网友B:
先按大家的方法从 简单到容易一一排查.
当然从软到硬
个人电脑一般没有备件,若有用替换法好
最好希望硬件没问题,不然要花钱买新的

楼主:
在此,谢谢大家!!!我想系统应该没问题吧,不连网的话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连上网只是要开两次机了,第一次蓝屏,关了在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中途断开连接,在连上也不会蓝屏了~~~,电脑用的是卡巴斯基了杀毒,费尔个人防火墙,一直都是这样用的了,最近也没装什么硬件了,大天使说对了,我网卡是集成的了,是微星865主板了。一直用都是很稳定了`~~就是现在用来上网就要开两次机了~~~,以前上网都没出现过了~~~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