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6-10-31):
我想将200A和1000A的互感器穿在同一根母排上使用,在电流小于200A时将1000A的互感器短接,使用200A的互感器测量;当电流大于200A时将200A的互感器短接,使用1000A的互感器测量。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做,提高精确度吗

网友B:
你是为了更精确的读出电流值才想这么干的吧?实现起来可能麻烦些,不然你也不必问了

网友C:
想躲开启动电流???

网友D:
如果要实现的话,可能需要三块互感器,两块200/5的,加电流继电器,阻容吸收,虽然可以实现,感觉实际价值不大,提高表的精度不行吗

网友E:
可以的,有必要吗?你的负荷变化这么大吗?

网友F:
太麻烦了吧!

网友G:
很简单的,加一只过电流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H:
不行,电流互感器不能断路,所以不能切换

网友I:
不可以,如果电流长期大于200时可能会损坏你的200的互感器。

网友J:
不行,虽然把互感器短接,但是当电流长期大于200A很多时200A互感器二次电流很大,会把互感器烧坏.

网友K:
你的母排是多大的?1000A的母排200A的互感器能穿过去吗?再说切换起来太麻烦了。不知你这样做的目的是神么?

网友L:
这样做对200A的电流互感器寿命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主要的原因是我柜子里的安装空间有限所以想这么干以保证检测精度,我的互感器为0.2级,仪表0.2级,要求系统的检测精度为0.5级

网友M:
挺好的想法,大家都出出注意阿

网友N:
没有用,试试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