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DF-M系列故障讨论

楼主(2006-10-31):
我遇到一台台达M系列   0.75KW   380V   变频器。

逆变模块炸了。

拆了模块下来之后,给电路P ,N  两端加了一个520V的直流电压。发现没有任何反映。

电压走到一个线圈那里,再往前没有电压了,包裹开关变压器里面都没有任何电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如果开关管的集电极没电压,那就是开关变压器损坏了;如果有电压的的话那就要查开关电源部分了.可能电源部分有好几个部件损坏也说不定.

楼主:
变压器都没有电压.开关管更没有电压.

网友A:
那就是变压器损坏了!

网友B:
    要把N3,N2(也就是你说的那个N)短路,电源才能形成回路的!

台达变频维修论坛QQ群组:23794868欢迎大家有空去坐坐

楼主:
电路本身两点都是短路的。电路板两者本身都是连接的。好要如何短路啊

网友C:
电容坏了,换一个

网友C:
开关变压器损坏了

网友B:
晕了,那你就把所有的N短路吧

网友D:
delta说得对,把N与N1或N2短路.

网友E:
问问李春发老师  他可能知道?

网友F:
TO delta
   怎样加入台达变频维修论坛QQ群组

网友G:
嘿嘿,没有形成通路,估计驱动有可能部分损坏了

网友H:
DELTA的说法专业,看看吧!

网友I:
先用电阻法测一下P1和P2之间有一个充电电阻,是不是开路了,在测一下P2到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中间脚是不是通的,正常电阻值很小,这线路上就有一组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在把板上模块脚的所有N都短起来通电试一下看,

网友J(2011-01-13):
我遇到一台台达M系列 0.75KW 220V 变频器。 模块已经拆下,我测量驱动电压怎么会无电压呢?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K(2011-02-12):
误人子弟,台达007M21A开关电源的电压+与母线P相通,-与驱动电路共用的En相通,当你拆除模块之后,就把开关电源的-切断了

网友L:
误人机器,开关电源搞不定!就别修变频器了!回家卖烤红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