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类

楼主(2006-10-31):
如何计算1平方电线能承受多少功率

网友A:
楼主最好查一下资料了。什么材质、同几根线相穿、是否穿管、明设暗装、用电器是纯电阻电路还是电感电路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B:
1平方电线能承受多少功率?
不同的概念
你的意思可能是家用铜芯线.
1平方塑料铜芯线,根据条件可以有4~7个电流.安全一点以4个电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