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手--电容问题

楼主(2006-10-31):
请教各位大侠,0.75KW单相潜水泵可用多大的电容运行呢?(是单电容的啊),多谢啦.

网友A:
10WF左右耐压250V以上

楼主:
多谢深海一蛟龙师父!我最初用30UF/400V空载电流是10A左右,潜水泵的额定电流是5.8A.而我用20UF/400V空载电流却达到了15A,最后我把两个30UF/400V的电容并联/串联开机空载电流还是在10A左右,请问各位师父,大哥是不是我的潜水泵有故障呢?谢谢.

网友B:
20vf.450V就行呵..有的泵空载4--5A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