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扶梯变频改造

楼主(2006-10-31):
我单位对自动扶梯进行了变频改造,但低速保护问题解决不了,变频器无法工作,哪位先生有办法?如何关闭元电控系统的低速保护?

网友A:
我对电梯比较清楚,改造扶梯要达到什么效果.正常工作,无人延时停.QQ:258404872

网友B(2008-09-05):
我朋友做几个工程了,效果还可以我QQ392008723

网友C(2009-03-24):
紧急求助同样问题 迅达扶梯有保护传感器 欠速 超速保护 怎么安装变频器?

网友D:
用555作个信号发生电路模拟低速保护的脉冲....当低速运行的时候就投进去......高速运行时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E(2009-05-08):
我们有扶梯变频控制柜,QQ:478765797.

网友F(2012-01-19):
变频器的参数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