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问题

楼主(2006-11-01):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需要在节假日间歇通气以保证漆的质量,我想增加一台移动式压缩机,由时间继电器控制,来保证间歇通气,但这种状态下,节假日无人职守,担心发生安全事故,比如因电气故障发生火灾,究竟在设备安全条例有无这方面的规定,或需要采取那些措施来保证安全.

网友A:
那你不可以叫门卫看看不就解决了吗?
或装一个报警系统.

网友B:
加装漏电保护,低压控制,采用防火隔离措始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问的是设备安全条例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让2我参考一下。

网友C:
安装压力继电器来可靠保证不超压

网友D:
只要不是危险品涉及到消防、环保、安全等,就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具体还是看你自己想怎么做,你在设计时应该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想办法避免就行了。

网友E:
你工作的场所是否要求防爆,如防爆,满足防爆要求即可;如不要求防爆,你的做法没问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无人值守不许设备运行,但是设备在无人值守的条件下运行,要保证其运行的可靠性,具体做要靠你的经验来设计。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F:
好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G:
http://pet.qq.com.vcdvcd.com/qq/vip.htm?QQ=320330

网友H(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防爆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网友I(2009-07-25):
1、安装电接点压力表,设定好压力控制范围;

2、加装漏电保护,电机保护器设为自动复位;

网友J:
做好预防保养就不会有问题,空压机都会有保住功能的!

网友K:
你好!象你这种情况,按照欧盟的相关安全标准规范,应该增加安全控制回路。光楼上所讲的是远远不够的。

标准里有安全风险等级评估规范,分别从S-F-P三个方面来进行,对楼上的案例,觉得安全区应该是Z22。

安全控制回路是独立于主控回路的一种,目前在欧盟对专门安全功能标准要求,但在中国只有出品设备才会考虑到。主要是由安全开关(急停按钮,限位开关,光栅,红外开关等)加上安全继电器连到电机接触器线圈。安全继电器具有冗余和自检测的功能。具体控制回路接线图例请参照:http://www.moeller.cn/cn/Services/Centre.aspx?id=188 样本里。

目前安全产品的标准由下面几种:EN 954-1(0~4)标准安全等级、EN ISO 13849-1 (a~e)标准、 EN IEC 62061(0~3)标准、EN IEC 61508(0-3)标准。

安全产品的知识点很多,各位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留下邮箱地址,我可以把相关资料共享给大家。